[焊接] 回顾几年以来的电烙铁工具,工具进化了,小白还是那个小白

楼主(2021-02-24):
导读:
自己是电子爱好者,一直很喜欢,偶尔也折腾,修修小东西,电烙铁是必备工具,也算是踩了不少坑。借着这次整理杂物的机会回顾下用电烙铁的坑,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一点帮助。

正文:
大家刚刚接触或者需要维修下东西,基本都是买最基础的工具,十几块的黄花直柄电烙铁,在高手手上估计也是神器,小白驾驭就有点困难。这种直柄的买得比较多,也分享下我的心得。
先上全家福

电洛铁全家福

电洛铁全家福

1、电烙铁功率小。
可能新手会焊接些电线啥的小东西,担心自己控制不好温度,东西也比较小,喜欢买功率比较小的电烙铁,比如40w左右的,价格也相对便宜,这就是第一个坑,功率小了意味着发热慢,焊接的时候等待时间长,新手也不知道什么时间电烙铁的温度OK了,只知道去焊锡丝能融了就开工了,其实这个时候洛铁头的温度是不够的,会导致焊锡上不了线,或者焊点不上锡。其实是洛铁头温度还不够。尽量买60w和以上的电烙铁,加热速度快。

2、使用尖洛铁头。
很多新手主要是焊接小东西,想着尖的头比较小,灵活些,好用些。甚至会买很尖的。(我就是这个队伍)结果是尖烙铁头的导热性很差,再加上洛铁功率小,简直就是雪上加霜,焊接个东西更是难度直线上升。碰壁多了之后就有点畏惧焊东西了。正确的方式应该是用粗点的头,高手普遍是刀头比较多,个人也觉得刀头很好用,加热面可大可小,容易上锡。

3、使用劣质焊锡丝(免费赠送或者不知道哪里来的)
劣质的焊锡丝质量很差,不知道是里面不含助焊剂还是其他问题,总之就是很难用,焊点也不好看,有时候还会把手弄得很脏。尽量买品牌的焊锡丝或者用锡膏也可以,上手会容易很多。

4、不使用焊锡膏(松香),我就不喜欢用松香,那个味道很难闻,而且黄褐色弄板子上也很脏,特别是新手用了松香还是焊不上去。推荐新手用焊油,焊任何东西之前都涂一点,具体怎么用网上很多视频。

5、不使用辅助工具,吸锡器、夹子、放大镜。
新手往往想着一切从简,毕竟不是专业的,能省就省,其他工具都没有,用烙铁直接拆插件可以,但是要掌握技巧,往往新手没有掌握,加上电烙铁功率太小,导致插件很难拆。夹子应该是第三只手,焊线什么的很方便,把两根线夹好直接上锡就行。没有这第三只手加上又是新手就难上加难了。放大镜不用说大家也知道吧,小点的东西上放大镜还是方便很多的,之前还想着上电子显微镜,后来用手机摄像头试了下就放弃了,摄像头的视角和人眼的视角不一样,用放大镜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几种不同的洛铁工具感想
1、直柄电烙铁,好像都是黄花品牌的,优势在于价格便宜,方便携带,现在已经不会再用回去了,新手如果要购买尽量买功率60W的,配刀头。

直柄电洛铁

直柄电洛铁

2、936焊台,安泰信的,个人焊接水平一直上不去,每次焊东西伤筋动骨的,看外面维修和高手啥的都是搞这样一个台式的东西,看上去很牛,也算是鸟枪换大炮了。这个加热速度快多了,但换了工具后,说实话技术还是没提升,洛铁头太小就是坑,还在继续坑我。但换个看上去专业点的工具,信心大一些了,也修了点小东西,换换鼠标微动啥的。

936安泰信焊台l

936安泰信焊台l

3、高频815焊台,文宇创新的去年无意中看到的一个品牌,应该是小众品牌吧,之所以买有3个原因,1是高频的,网上查了下,比普通的要好很多,2是烙铁和风枪二合一的,之前一直想买风枪没买,感觉占位置,这个二合一的体积很小,不占位置。3是卖家武汉的,我也是武汉的,20年疫情武汉朋友和全国支援队伍万众一心,经过了几个月的封城,终于过上了正常生活。但经济受到很大的影响,所以想着支持下武汉的企业。买回来配了4个大的头子,加热速度确实不是一半快,几秒就熔锡了。应该算是业余的顶配了,焊接啥的没问题了,信心大增,但焊接技巧还是很关键,哔哩哔哩上学了下大佬们的经验,感觉上升了一个台阶。

文宇创新高频815P焊台

文宇创新高频815P焊台

4、焊接辅助工具,很多新手觉得自己不是专业的,一切尽量从简,但是有些小工具价格不贵却是好帮手。夹子能成为第三只手,帮你夹住要焊接的小板子,电线等等,避免焊接的时候小东西太轻到处跑,放大镜自然不用说了,焊接些小东西,放大了还是要方便很多,不用眼睛盯着看,有段时间想用电子放大镜,后来用自己手机当摄像头试了下,发现视觉角度和人眼正常的视觉角度不一样,很是不习惯就放弃了。吸锡器也是拆插件的好帮手,有的高手不用也能拆插件,但新手的洛铁功率小,手法也不行,无法同时加热多个引脚,导致很难拆下来。我最开始就是先拆一个脚,再拆另外一个脚,简直算得上是暴力拆解了。

架子放大镜2合1

架子放大镜2合1

吸锡器

吸锡器

结尾:
十几年的电子爱好者了,虽然能力跟大佬比起来可能很小白,但他给我带来了很多乐趣,希望能继续追随自己的兴趣,也希望大家都能追随自己的兴趣爱好,不要空闲下来的时候发呆不知道干啥。

网友A:
没图呀。这个只能lenovo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图呀。这个只能lenovo了

我记得是存了草稿,准备把图传上去了再发出来的,不知道咋发出来了,现在把图补上。

网友B:
文宇高频焊台好用吗,啥价位?

网友:
 技巧很重要, 不过好工具加好的技巧更能得心应手;
高频烙铁在使用上与普通的内热式还是有一点区别的;内热式由于绝缘层的影响,发热丝的热传递出来要轻过较大的热阻 ,当使用内热式烙铁去粘松香时,松香可以较长时间保留在烙铁头上,这其实 是因为松香的熔化带走了烙铁头的热量,造成温度下降;但在使用高频烙铁时,同样的温度下,由于回温快,烙铁头上的松香会快速挥发,所以在使用高频烙铁时,松香需要先放到焊点上去,而不能直接用烙铁头去粘。如果有NC559类的助焊剂,直接抹到焊点上会更好;
有听到很多电子玩家说烙铁静电把零件电坏了,不排除这种可能,但事实上 通常真正的原因通常是因为由于使用的烙铁回温过慢,焊接时间过长, 造成芯片内过热,我们在芯片的资料里通常可以找到受热时间 的信息,比如245度 10秒。当然,这个温度实际上指的并不是引脚部分,而是芯片内部,只有长时间给引脚加热时,芯片内部了的温度才会累积到这个温度。其实 要避免办法也较简单,在焊接前先在芯片引脚上抹上NC559这类的助焊剂 ,它的挥发温度只有200多度,能有效的避免过多的热传递到芯片内部造成芯片损坏。当然,有接地会更好。另一方面,烙铁头的选择相当 重要的,比如用大马蹄头去焊18650电池是非常轻松的事,但当你使用尖头或是弯尖时,由于导热截面过小,体验会非常差。所以, 如果可能,尽可能的使用导热截面大的烙铁头会更轻松;
养成清理烙铁头工作面的良好习惯,氧化层会增加 热阻,从而影响热从烙铁头传递到焊点的过程;
温度并不是越高越好, 在保护锡足够的流动性时,低一些的温度更合适,但并说184熔点的锡使用220度去焊接,虽然也能熔化,但些时锡的流动性较差。一般建议在使用高频时,温度设定在320-350度。生产线上不停息的焊接开在400度也是有的。但对于开发、维修 或是业余玩家,并不推荐。400度下,工作面上的锡非常容易氧化,需要不断的清理工作面,使用体验反而会更差。

当我们使用风枪时,也是一样的,在芯片上抹上适量的NC559类的东东,能让热风对器件的加热更加均匀,并避免芯片温度过高,需要注意 的是,使用风枪吹芯片温度宜高不宜低,比如260度长时间 吹,会造成受热时间过长, 而当使用350度时,在NC559的保护下,芯片温度不会过高 ,拆、焊时间 也更快。当然, 这里所指的温度不是常规的风筒内部的温度,而是距离风嘴出来10mm左右的温度。这才是吹到芯片上的真实温度。

咱们一起分享、一起进步。

网友:
我已经从第一把进化到t12了,被来打算直接上高频的,因为种种原因还是放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文宇高频焊台好用吗,啥价位?

300+上热熔锡很快,基本上打开就可以用了,随用随开,大焊点很给力。第一次用高频的,应该高频的比内热式的要好吧,我看很多焊接机器人就是高频的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文宇高频焊台好用吗,啥价位?

只要是足功率的高频焊台,都要比一般936-t12好用,特别是大焊点的回温表现上。文宇系列高频好在颜值不错,性价比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记得是存了草稿,准备把图传上去了再发出来的,不知道咋发出来了,现在把图补上。 ...

焊接水平只需要多多练习就行了,但焊接工具必不可少,实际上你还有些辅助工具没有到手:1、铜丝球、耐高温海绵:清洁烙铁头,清除残留使用。

2、你得有一卷好锡丝,例如白猴63/37有铅锡,也可以选择无铅锡:

3、焊接辅助工具:刷、叉、锥、、刮钩、推:

4、低残渣吸取线吸锡带:

5、不锈钢割嘴通针:一种实心、一种空心:

你还需要接锡渣盒---敲烙铁头时使用,可以防锡水飞溅

★ 你更需要更换一个功能比较全的烙铁座
                   就这种海绵、铜丝放在一起的座子

另外,你还需要刀片、镊子、小冲子等东西,这些玩意你如有需要可以在QQ群或微信群里找我,好货链接发给你。

网友C:
我用烙铁就特别费烙铁头,我们单位的天天用,烙铁头总是光亮的
我的就偶尔用一次,可能用个3,4次就氧化的不能用了,烙铁头是一样的

网友:
我只用老式内热式电烙铁配合松香。电路板上除了IC焊不了,其它的都能焊,焊点用酒精清洗后看不出维修过。最不喜欢用的就是楼主那几把外热式烙铁。

网友:
看楼主的经历我也想分享下自己的
我是最开始一个手柄的震动马达一根线从焊盘上掉了,买了个10块钱的烙铁,死活不沾锡,最后焊盘焊开了,导致我一个原装手柄废了,其实后面懂得怎么修焊盘掉了的了
于是苦练焊接技术,同时买了白菜白光,从把一段段导线焊成环形,到把一段段铜丝焊成环形,到最后拖焊焊接IC,慢慢练到现场基本上焊接已经不是大问题了
设备也从个白菜白光升级到了一台白光951,直接一狠心买的新机1600……用到现在,10来秒冷启动开始焊接,暂时不打算换高频焊台,我觉得我这1600的951应该是完全能满足我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来分享一些焊接视频吧,都是非常实用的实践操作:

无热风枪拆焊 脱焊技巧 技术

请教一下,米沃奇18v的电池,有的可以用可调电源直接连上触片充电,有的不能充是什么情况啊?
但是都能上原充电器充。

网友F:
那个带放大镜和夹子的焊接辅助工具能PM下链接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教一下,米沃奇18v的电池,有的可以用可调电源直接连上触片充电,有的不能充是什么情况啊?
但是都能上 ...

不清楚你的可调电源是什么样的,但原装充电器是恒流充,也就是说,你使用电源充电,就得设置成24V6A才可能充得进去。

我个人不建议使用可调电源对M18电池充电,不带补偿、也充不满电;另外,群里的大神也谈到此问题,基本上可以肯定的是老款保护板(8A)不可使用正负极直接接电源充,新款保护板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个带放大镜和夹子的焊接辅助工具能PM下链接么?

已经私信发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烙铁就特别费烙铁头,我们单位的天天用,烙铁头总是光亮的
我的就偶尔用一次,可能用个3,4次就氧化的不 ...

这总问题的原因很多,但只要形成良好习惯一般情况下烙铁头不容易烧结。

我配合烙铁使用的常用工具有:敲锡盒、铜丝松香盒、海绵盒。
1、焊台开机后,温度升到270度就可以敲掉保护锡水了;
2、插入铜丝松香盒下面,让烙铁头在松香浸润几秒,再在铜丝上擦几下;
3、再将烙铁头在吸水海绵上擦干净,上新锡备用。

注意:一是烙铁头粘锡面如有黑垢,可以反复在松香与铜丝之间擦几次,搪锡或不上锡也是同样做法。二是每次烙铁不使用、停机时最好上一遍新锡。我的焊台基本上是270、320、350、400℃四种设置,停用时基本是在270℃上新锡,再关机。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来分享一些焊接视频吧,都是非常实用的实践操作:

无热风枪拆焊 脱焊技巧 技术

厉害了,焊锡膏推荐一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