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用料扎实,实在亲民的国产固态硬盘,大华C900 PLUS上手体验

楼主(2021-02-24):
国产闪存产品这两年很受欢迎,给玩家们带来了各种低价高配的内存和固态硬盘。最近我就在用浙江大华的C900 PLUS固态硬盘。这款硬盘不仅用料十分扎实,而且性能也很强,顺序读写速度可以达到3400MB/s,考虑到其不到700的售价,确实显得格外有性价比。

作为一款标准尺寸的M.2接口固态硬盘,大华C900 PLUS的安装和使用比较方便,常见的DIY主机和品牌机都可以轻松安装使用,当然,在装机之前,我们也最好给它装好散热马甲。

在主控这边,大华C900 PLUS是选择了来自英韧的Shasta+ IG5216高性能控制器,记得之前大华C900用的是慧荣SM2263XT主控,这次选择了技术实力更强的英韧,升级不可谓不小。英韧这家国产品牌虽然比较年轻,但是研发能力和产品质量都很强。
而在闪存颗粒方面,大华C900 PLUS使用了优质原厂3D闪存芯片,具体型号可以在颗粒上面看到,是来自美光的TLC 3D NAND颗粒,编号为NW964,可以在美光官网看到具体细节,型号是MT29F2T08EMLCEJ4-R,属于96层3D TLC NAND颗粒,单个颗粒容量2Tbit(256G*8bit),一共4颗组成1TB容量。

值得一提的是,大华C900 PLUS采用了无缓存结构,通过自家的MAX.wirte技术,模拟分配220GB SLC缓存区,在处理大文件的时候,可以获得稳定高速的使用体验。

装机之后,我们通过软件来查看一下大华C900 PLUS的具体参数和性能表现,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款硬盘的可用空间,在Windows 10 20H2上将硬盘全盘分区之后,可以得到953GiB的存储空间,理论上1TB的容量的硬盘,应该是931GiB的容量,所以这款硬盘的存储空间实际加量了不少。

然后我们用CrystalDisInfo来测试一下这款硬盘的读写速度,需要指出的是,这款软件偏向于硬盘的峰值速度,但受测试设备、环境、软件等因素影响,大家不一定能够得到完全一样的测试结果。

从结果可以看出,大华C900 PLUS的实际读写速度与官方的数据相差不大,属于合理范围之内,连续读取速度为3370MB/s,写入速度为2930MB/s,实际表现要比同价位的产品高出很多。

综上可以看出,大华C900 PLUS确实是一款性能很强的NVMe固态硬盘,不仅性能出色,稳定性好,而且很多技术都来自于国产品牌,和同价位的产品相比,性能表现确实鹤立鸡群,目前市面上同样的价钱要想获得同样的读写速度,顶多只能买到500GB容量的型号。

前段时间我入手了一套性价比很高的机电组合,分别是安钛克的风行者DF700 Flux机箱和NE650金牌全模组电源,毕竟新款的显卡和CPU虽然性能很强,但是功耗和发热量同样非常可观,需要一套散热强劲、供电充足的机电组合来驱动。这套机电总预算千元出头,应该是很有性价比的电竞机电组合了。

这款风行者DF700 Flux是采用了一种比较新颖的散热设计,给显卡提供了一个穿透式垂直降温系统,相比传统上仅靠显卡自带的风扇进风散热,这样可以提高显卡位置的进风量,从而改善显卡的散热表现,确保日常使用中的稳定性。

打开风行者DF700 Flux的玻璃侧板后,可以看到里面的空间比较充裕,作为一款ATX机箱,可以适应目前绝大多数的主板和显卡,其中显卡的兼容长度达到了405mm,安装一些旗舰显卡会比较轻松。另外这款机箱的电源仓顶部也有散热孔的设计,并且提供了两个风扇位。

这两个风扇位适合使用安钛克附带的这种反装风扇,可以给显卡提供额外的散热风力,并且风扇的扇叶不受下方平面的影响,常规的风扇容易出现卡扇叶的问题,而且这样更容易聚拢下方散热孔的进风。根据安钛克的测试数据,这种风扇设计,与传统设计的机箱相比,能够给显卡带来全速工作环境下,大约10℃左右的降温效果,希望大家都能早日以厂商指导价入手新款显卡,自己实际去测试一下这种Flux散热结构机箱的真实表现。

目前我正在用的是安钛克的NE650电源,是一款金牌全模组电源,采用了全日系电容,做工方面比较不错。这款电源采用了LLC+DC-DC方案,配合全日系电容,运行稳定性较好,在50%负载的环境下,能够获得93%以上的转换效率,接近超白金标准,相对来说用起来确实比较环保。

这款电源提供了比较完备的线材,除了必要的主板供电之外,还有双8Pin的CPU供电,4个6+2Pin的PCI供电,以及8个SATA供电和4个IDE供电,并且线材都是扁平线材设计,这样在走线的时候会更加的方便,而且电源上的接口也比较充裕,后期扩展升级的空间也会比较大。
现在CPU、显卡等硬件因为产能问题,都变成了理财产品,而大华C900 PLUS这种国产固态硬盘,还有其他存储卡、内存之类的产品,不仅能确保出色的性能表现,而且上市就有8折甚至半价的Buff加成,所以如果想DIY主机,或是升级主机的话,这些国产产品绝对是不能错过的选择。

网友A:
个人能体验出来的啥,也就是用用。又不是专业机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能体验出来的啥,也就是用用。又不是专业机构。

专业机构也要吃饭啊!

网友:
没有2T或者4T的,算算和海康差不多贵

网友B:
这款 主板什么品牌的,挺有个性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款 主板什么品牌的,挺有个性的

一绿一黑两个主板,你说的哪款,可能作者自己都不知道,不知道哪搞的图。

网友:
也不知道C900翻车概率大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绿一黑两个主板,你说的哪款,可能作者自己都不知道,不知道哪搞的图。 ...

绿色那款

网友D:
CPU反装,这是反人类吗

网友:
看上去做工确实不错!

网友:
英韧比慧荣实力强?

网友E:
引用 网友D:
CPU反装,这是反人类吗

CPU反装不是你想装就能装的吧,CPU底座你见过不在主板正面的???我看只是为了突出某除主板的其他一些配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CPU反装不是你想装就能装的吧,CPU底座你见过不在主板正面的???我看只是为了突出某除主板的其他一些配 ...

益德EDAC就有这样的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