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又掉到坑 里了,2246en+TH58TEG7D2HBA4C,

楼主(2021-02-24):
芯片选择就得一个32g的,我这个16g,
换了几个版本都是报同样的错,
是否2246en不支持?还是那设错了?

网友:
2246EN支持的换多几个版本看看 应该可以直接识别7D2H或者8D2H啊

网友A:
试试这个勾选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这个勾选一下

最终还是报同样的错,中间会报个坏块多,指定 开60G就报一样的错了。

网友:
在FM上查询,你这个颗粒的确没有2246en。

网友:
土狗跳线那??

楼主:
T2点左边这个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