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威威新款螺丝钳体验(VESSEL HSP-150)

楼主(2021-02-24):
实在太喜欢威威了,看见新款就必须上。

⬆️原包装还是吊卡

⬆️⬆️开包展示

⬆️⬆️⬆️背面展示

⬆️⬆️⬆️⬆️光线问题,其实还是很亮的。

⬆️⬆️⬆️⬆️⬆️细节做工看起来很舒适。

⬆️⬆️⬆️⬆️⬆️⬆️找个圆头螺丝夹一下感觉非常好

⬆️⬆️⬆️⬆️⬆️⬆️⬆️螺丝夹持区大大的齿口

总结一下:
手柄防滑效果非常好,软硬适中。
弹簧的软硬度适中,铰接轴顺滑无卡顿,是日本货的标准。
比起老款增加了剪切功能,剪切范围铁线Φ1mm,对比凯尼派克了解到硬度约为58Hrc。
非常适合电工或者小型机械拧滑的螺丝拆卸。

本帖完毕,发有点仓促,欢迎坛友留言指正。

网友:
确实不错,还真不好买

网友A:
以前不懂手动工具的妙处 ,买了很多电动的 。最近使用手动工具,卧了个槽

网友:
120 一把钳子,感觉还是有点贵,没用过这么好的手动工具。

网友:
工程师不更好吗?

网友B:
螺丝钳还是工程师的好用,不过钳类我还是更喜欢凯尼派克

网友C:
我记得还有另外一个型号,铰接轴是合金的,那个更好用。

实际上,这把钳子也只能对付一下M6以下的,再大一点也会磞口,我的老款就这样拧M8螺丝造成了磞口。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记得还有另外一个型号,铰接轴是合金的,那个更好用。

实际上,这把钳子也只能对付一下M6以下的,再大一 ...

你说的是日本富基亚(非台湾FUJIYA)吧,vessel就没啥好钳子。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是日本富基亚(非台湾FUJIYA)吧,vessel就没啥好钳子。

合金轴好像只见过马牌有

网友E:
这个牌子的批头软的一塌糊涂,我也是买的正品行货,不知道为什么,钳子还真是凯尼派克的好,价格也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这个牌子的批头软的一塌糊涂,我也是买的正品行货,不知道为什么,钳子还真是凯尼派克的好,价格也好。 ...

威威的批头特别好,比维拉得伟米沃奇的好得多了,我特别喜欢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威威的批头特别好,比维拉得伟米沃奇的好得多了,我特别喜欢用

你这是冲击批头,我买的是普通的拆小螺丝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你这是冲击批头,我买的是普通的拆小螺丝的

精密批买PB或者维拉威汉

网友:
这贴成了晒工具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精密批买PB或者维拉威汉

已经买了,吃灰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螺丝钳还是工程师的好用,不过钳类我还是更喜欢凯尼派克

凯尼派克牛!怎么没有斜口钳呢?  我缺个尖嘴,以后留意。

网友:
看这钳子好想也有1把

网友:
人生啊。。。都是土豪

网友:
凯尼派克的一把电工尖嘴钳300多,舍不得下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不懂手动工具的妙处 ,买了很多电动的 。最近使用手动工具,卧了个槽 ...

那手动工具有什么妙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