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氮化镓65w快充头到手开箱,安全下车

楼主(2021-02-24):
某宝99.8买的,全新带塑封

2020年11月产

尺寸真小,按官方的说法是31*31*56

参数表

原配1米5A C-C数据线

黑色是紫米3A A-C数据线,明显看出3A比5A要细好多,说明5A是足量的

买这个的原因是,新买的笔记本,充电是type-c接口,原配充电器电线老长,放在单位不想往家带,但是在家里用笔记本又不想只用电池,所以先买了个紫米的A-C数据线,试试能不能QC快充,然而发现笔记本不支持QC快充,用A-C数据线只能实现5福1安,所以只要开机,电量就越来越少(也发现显示屏关闭后不开大程序,例如只下载文件,功率是低于5w的,5福1安就够了),用新买的这个pd充电器,是可以让笔记本实现快充的,比原配充电器还小,确实好多了。

楼主:
现在很奇怪的是,白色小米线,插很轻松,和原配充电器一样,但黑色紫米线,插起来很涩,老担心把插孔插坏。看了一下,还是又一点区别的,小米插头,正反面都是光滑的,紫米插头,有一面是接头,另一面是光滑的,说明工艺并不一样。

网友:
我觉得remax的U53只要78元也挺香的,双口的。

我用券买76,后来活动卖过68元的。

网友:
等50块的氮化镓

网友:
笔记本支持PD15V充电的话买那个13块钱的15V2A充电器挺好的

网友:
我还以为开了壳,原来只是脱了衣服。

网友:
笔记本电脑type-C充电接口就是个大坑,白白占用一个本来就不多的USB接口,而且对充电器的要求也高了。

网友:
飞频的99元两个65w也很香,转手卖了,赚了3块

楼主:
刚才试了一下绿联的20w pd快充头,插上笔记本显示慢速充电,但是电量不减,也就是说笔记本能检测到充电器的大小,但是对于耗电量来说,20w一般情况下也是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试了一下绿联的20w pd快充头,插上笔记本显示慢速充电,但是电量不减,也就是说笔记本能检测到充电器的 ...

充电器跟笔记本有通讯,协商电压电流

网友:
小米之家买的149.。。

网友:
笔记本充电起码要100W的   问过倍思的客服    然后你还要用双C线才行

网友:
好大的充电器,肯定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