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DIY优盘翻车

楼主(2021-02-24):
      之前旧电脑翻出一个坏固态,辛士达大白鲨120G,各种开卡失败后买了电烙铁把颗粒拆了下来
英特尔32Gtsop48封装的颗粒,编号是29f32b2alcmg2   一共3颗

在大树的店里买了两个板子,SM3267L AE和SM3281C

新手上路,烙铁勉强会用,昨天工具到齐,有拿坏的tsop颗粒板子练了手,结果因为烙铁头太大遗憾翻车,(我连壳都买好了)

两不小心各弄掉一个电阻,而且因为不熟练,有几个针脚连锡弄不掉,只有一处连锡的那个插上电脑灯已不亮,设备管理器无显示。芯片精灵没反应

是不是这种零件密集的PCB板只能用热风枪

网友:
你也是猛男新手用烙铁接U盘
买个几十块的便携风枪加卷耐热胶带都行啊
烙铁的作用只有取残留的锡

网友A:
tsop封装可以烙铁焊接,只是你这焊接技术看着挺着急,有连锡有空焊

网友:
白瞎了这芯片了,烙铁焊接tsop48完全没问题呀,不行我出邮费送我吧。。。。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tsop封装可以烙铁焊接,只是你这焊接技术看着挺着急,有连锡有空焊

太窄了,尖头不会用,马蹄头放不下,刀头勉强放下,拖焊时把电阻弄掉的

网友:
tsop48的用电烙铁刀头非常方便的了~

网友B:
完全不敢用烙铁。。。你算厉害了。

网友:
锡的流动性也要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完全不敢用烙铁。。。你算厉害了。

看B站学的烙铁用法,但视频是焊的内存条,空间大多了

网友:
好你个新手,胆挺肥啊。我就不敢~~

网友:
用松香 刀头慢慢拖很快的!

网友:
风枪必须的,电烙铁没出路,7年前我就电烙铁换内存,如今的封装没风枪根本下不了手

网友:
刀头可以拖焊,你要涂多点焊油,不要用松香和焊锡膏,焊锡少点不要多,没事拿点旧内存练练手,其实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