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实测用电动扳手拧螺丝的体验

楼主(2021-02-24):
和冲击起子机做对比,扳手是大有5733 plus,冲击批是锐奇6412D。蹂躏对象是一块比较硬的木头。一开始拧的是普通的自攻丝,应该不是3mm就是4mm,6412D就是常规的啪啪啪啪拧进去,而5733 plus是快要拧到底了才开冲击,而且转速不好控制,一按转速就很快。后来拧的是7mm外六角自攻丝,实测6.66mm,大约10cm长,5733 plus用的是中档,拧得很慢,拧到最后一二公分的时候真的好慢好慢。。而6412D就比较舒服了,啪啪啪啪,比5733 plus快得多。我没用5733 plus的高档去测,我觉得就算是高档也不会比6412D快,而且当时5733 plus的电池是有3格电的,而6412D虽然是用的高档,但是电池只剩一格了,转速肯定下降了一些。
最后是结论:电扳手不适合用来拧螺丝,大部分扳手的转速不但不好控制,拧螺丝的速度也比冲击批差不少,而且震动还大。我宁愿用电钻去拧。
这个结果让我有点意外,毕竟电扳手的功率要更大,为啥拧螺丝会比冲击批慢呢?有没有哪位大佬可以给解释一下原理。                                                       2.25更新:更正前面的观点:我用5733 plus高档重新做了一次实验,拧7mm、8cm长的外六角自攻丝,5733 plus高档拧进去用时6秒,而6412D拧进去用时9秒。看来还是功率说了算。我前面没想到的是5733 plus的高档和中档竟然转速相差这么多,前面用中档拧的时候,不要说6秒,都12秒了,还有一截露在外面。现在是最终结论:拧6mm以下的小螺丝,推荐冲击批,可控性好,长时间干活不累,速度也不慢。而电扳手的可控性就比较差了。拧大螺丝的话可以用电扳手,速度明显更快。

网友:
大师来解答,我也不懂

网友:
为啥呢 ?冲击起子专业拧螺丝钉的 ,电扳手专业拧螺丝的。我也一直以为他俩可以互换使用 。竟然让你测出不同来了

网友A:
电扳手一般是用来拧螺丝的,一般除了螺丝拧紧或松动螺丝的时候需要比较大的扭矩,中间过程阻力不大,所以转速较高,扭矩小,只有在松紧的过程靠冲击完成。
冲击起子常用来拧螺钉,全程阻力都比较大,所以设计的转速比较低,而且冲击起步扭矩也低,经常是全程啪啪啪

网友:
 电动扳手是用来抚摸的。

网友:
螺丝和螺栓的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扳手一般是用来拧螺丝的,一般除了螺丝拧紧或松动螺丝的时候需要比较大的扭矩,中间过程阻力不大,所以转 ...

我本来以为电动扳手就算拧螺丝的体验不好,但凭借功率优势至少应该拧螺丝的速度是比冲击批要快的,没想到的是事实完全相反。。350N的18V扳手竟然干不过12V的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扳手一般是用来拧螺丝的,一般除了螺丝拧紧或松动螺丝的时候需要比较大的扭矩,中间过程阻力不大,所以转 ...

感觉冲击批的啪啪啪频率比扳手要快。

网友B:
什么叫转速不好控制,螺丝难道不是开始一直旋转,到快拧紧的时候冲击才最有效率?一直冲击还有有效率?你找个钻尾螺丝试下,12v的机器,我手上的里奇,打孔的时候都有可能触发冲击,这样效率就非常低了,而扳手相反,开始和电钻一样,钻孔当然是转速越高效率越高,而螺丝快紧了开始冲击,这个时候注意,有经验的控制好冲击时间,螺丝就可以打的又快又方便…………

网友C:
你其实没看转速,两台机器的最大转速差200,你用的锐奇高速2600、大有中速估计不会超2200、所以不奇怪,其它更大扭矩的电动扳手转速更低.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其实没看转速,两台机器的最大转速差200,你用的锐奇高速2600、大有中速估计不会超2200、所以不奇怪,其 ...

我的体验是扳手比冲击批快的多,扳手的体验更好,两百多个180mm钻尾螺丝打完后的体验,而12v冲击批第一个螺丝试了就放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体验是扳手比冲击批快的多,扳手的体验更好,两百多个180mm钻尾螺丝打完后的体验,而12v冲击批第一个 ...

多粗的螺丝?我有一个QQ群里的群友也做了这个实验:结果也是冲击批比电扳手快。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其实没看转速,两台机器的最大转速差200,你用的锐奇高速2600、大有中速估计不会超2200、所以不奇怪,其 ...

锐奇那个电量只剩1格了,因为电池电压比较低了,所以转速已经下降一些了,扭矩方面会下降不少。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粗的螺丝?我有一个QQ群里的群友也做了这个实验:结果也是冲击批比电扳手快。 ...

屁股是9毫米的六角钻尾螺丝,对象是100mm厚度彩钢夹岩棉加2点5毫米厚度的镀锌方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叫转速不好控制,螺丝难道不是开始一直旋转,到快拧紧的时候冲击才最有效率?一直冲击还有有效率?你找 ...

5733起转速度快,拧这种硬木头都是要拧到底了才触发冲击,若是拧那种不那么硬的木头岂不是刷的一下就拧到了底?拧到底的时候再啪啪冲击两下,岂不是要拧坏木头?而且这样效率虽然高,但是反作用力也大,这样和电钻相比又有多大区别?长时间拧螺丝,手会累。冲击为啥设计成很小扭矩就触发冲击?就是因为这样速度虽然慢一些,但是好控制,手也省劲儿。论拧螺丝的速度电钻比冲击批和电扳手快多了,为啥都喜欢用冲击批拧螺丝,而不是电钻?不是没有原因的。而且电钻拧螺丝至少速度上好控制,而电扳手设计上就是用来打螺栓的,不需要好的速度控制,自然也就不适合拧螺丝。

网友:
扳手快多了  扭力转速冲击批不能比 我是用的多用四方头 明显快 就是力气大 不适合小螺丝  用转接器的话可能会没有那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屁股是9毫米的六角钻尾螺丝,对象是100mm厚度彩钢夹岩棉加2点5毫米厚度的镀锌方管 ...

这种工况应该是扳手更快。但是往木头里拧大螺丝我觉得应该是冲击批更快。明天中午我再用5733 plus高档和6412D对比一下,再来报告结果。

网友:
这两个不是一个东西么,内部结构相同只有外面接口不同,不过用那种双用头子也一样了

网友D:
简单说重点,因为一个是向前啪啪啪,一个是旋转啪啪啪。用力方向不一样,体验当然也不一样了。频率再快有什么用,方向不对都白费。

网友:
引用 网友D:
简单说重点,因为一个是向前啪啪啪,一个是旋转啪啪啪。用力方向不一样,体验当然也不一样了。频率再快有什 ...

见解很独特,确定冲击批和电板手的内部结构都了解过?感觉你是把冲击批理解成冲击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