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 骨伽GEX 850W金牌全模组电源深度体验:风扇智能转停,Tri-Sense稳定电压

楼主(2021-02-24):
之前体验过骨伽金牌全模组电源,其全模块化的设计让更多的DIY用户能随心所欲拔插需要的模组线,而且十分方便收纳。另一个是静音方面做得比较出众,COUGAR 12cm 动态液压轴承静音风扇配合高阶风控曲线调整技术,可以让其应对绝大多数高功耗场景。这次又非常有幸拿到了骨伽GEX 850W金牌全模组电源,这款电源延续了骨伽系列的所有优点,但其价格并没有上涨,可谓是“加量不加价”,下面就来看看这款电源的表现如何?

包装
骨伽这个品牌在攒机圈中时相当有名气,在机箱、电源、桌椅、键鼠、耳机、散热等多方面都有涉及,而我手中拿到的这款GEX 850W金牌全模组电源也算是一款骨伽的高端电源,对于手捧30系显卡的高玩用户来说,这款电源足以带得动手中的高端显卡。电源外包装主要采用了黑色为背景色+橙色勾边设计,正面是电源的渲染图。

包装左上角是熟悉的骨伽盾牌豹头LOGO标,同时在LOGO标志下方还有一处GOUGAR英文字样的标识。

包装左下角为产品型号编码-GEX,鲜明的橙色元素设计,也昭示着这个系列的地位。

加上之前GEX 750、GEX 650和GEX 550,GEX 850算是GEX的第四款高端电源。

包装右上角为五年质保标识和80 PLUS GOLD认证标识。

包装盒背面是电源的实验室数据,例如转换率、输出功率、稳定性、静音效果等,这里就不展开细说了。

在包装盒的侧面标注了GEX系列交流额定输入电压和交流额定输入电流,以及直流额定输出功率,同时还标注了GEX模组线方面的区别。

外观
包装盒还是采用了鞋盒式打开方式,其中电源用收纳袋包裹着,线材用透明塑料袋包裹着,但是电源线是直接裸露并没有任何收纳袋。

骨伽GEX 850W金牌全模组电源全家福有:电源主体、电源线、模组线、说明书、质保卡以及安装螺丝。

电源大小尺寸为160×150×86mm,是标准的ATX电源,所以对于市面上绝大部分的主流机箱应该都是可以直接安装的。电源的边缘部位都做了圆润的过渡处理,所以在装机时并不会感到边缘的毛刺扎手,可见骨伽在做工方面还是非常讲究的。

电源正中央是骨伽盾牌豹头LOGO标,在四个角各有一颗用来固定风扇罩的六角螺丝。

透过散热栏栅的大风扇足够吸引人的眼球,风扇为COUGAR 12cm 动态液压轴承静音风扇,扇叶做了特殊处理,增加一些导流槽,使得气体流动更为集中,并结合风控曲线调整技术,在做到散热的同时还能降低运转噪音。GEX系列的风扇都具有智能停转功能,也就是说在电源40%负载情况下风扇会智能自动停转,从而达到静音效果。

在电源的背面有一处参数信息铭牌,其中标注了产品型号、交流输入、直流输出、最大瓦特数和总功率值,当然最显眼还数80 PLUS GOLD认证标,但其转化率远远超过了认证规定的80%。

判断是全模组还是半模组还是非模组的一个标准就是模组接口,骨伽GEX 850W采用了常见的双排接口设计,并且在接口下方都有文字标注。

背部的设计稍微复杂点,一眼望去是大面积六边形散热孔,然后就是电源开关键和电饭煲电源接口。

在电源接口处还有一处小贴纸tips,用来提示电源在40%负载情况下,风扇是不转动的。

透过背部的六边形散热孔可以看到电源内部的滤波降噪电容、电感元器件,高品质的电容元器件保证了供电的稳定性,同时GEX采用了ZERO NOISE降噪技术,可以让电源运行时还能有效降低电压转换过程中电流噪声。

电源除了边缘部位的工艺做得非常到位,其外壳还做了磨砂处理,电源的两侧钢印的骨伽LOGO设计。

配件
模组线一共有1组24(20+4)PIN Main接口线、2组8(4+4)PIN CPU接口线、6组4PIN Peripheral接口线、8组5PIN S-ATA接口线、6组8(6+2)PIN PCI-e接口线。主板24PIN接口线材采用了标准的AWG扁平设计风格,个人觉得这种扁平排线式的设计还是有利于走线的,并且主板供电线还采用了蛇皮网包裹,可以提升不少耐用度。

GEX电源最大的特点就是支持双8PIN PCI-e接口,对于大功率的30系显卡,GEX也能稳定供电运作。

在电源线方面,和其他模块化电源同样的设计,一端为电饭煲式插口。

另一端为普通的三角插头。

最后为了方便安装,还赠送了4枚固定螺丝。

装机
终于到了拔插模组线环节,如果你能体验到这环节那种拔插的顺畅感,说明模组线的接口做工非常扎实。骨伽GEX 850W金牌全模组电源在拔插电源线环节中,体验还算顺畅,但是也能体验到拔插的阻涩感。模组线全部插入电源后的效果图如下。

这次装机选择的机箱为酷冷至尊K501L(剑客Ⅱ) ARGB中塔机箱,将骨伽GEX 850W金牌全模组电源塞入电池仓内时,也比较顺利,并没有出现卡壳现象。安装方式依然选择了风扇朝下方式,将螺丝拧入对应的螺丝孔位即可。

电源装机效果如下。

性能
由于GEX搭载了LLC与DC-DC电路,还有Tri-Sense设计,电压变动范围严格控制在±3%/0.5%内。用电源测试仪测试了骨伽GEX 850W金牌全模组电源的电压偏离,其-12V、+12V2、5VSB、+5V、+12V1、+3.3V测试值都在±3%范围内,品控方面做得还不错。

空载情况下,骨伽GEX 850W此时功率为1.647W,这个功率是很低的消耗功率了。

开机后,在只打开默认程序的条件下,整机耗电功率为88.49W,骨伽GEX 850W电源表现得非常轻松。

然后将整机风扇调至最高风速,此时的最大功率可以达到138.1W,骨伽GEX 850W电源依旧表现不错。

用AIDA64进行了17分钟的烤机测试,CPU、GPU都已达到满载状态。此时CPU功耗53.76W+111.70W,GPU功耗为164.81W。

此时的总功耗为334.4W左右,大约占额定功率的39%左右,所以对于我手中这套配置(i9-10900X+RTX2070S)来说,骨伽GEX 850W电源表现得依然很轻松。

在烤机状态下,电源电容最高温度为37.2℃,动态液压HDB静音风扇使得电源散热非常良好。

总结
经过一周多的使用体验,发现骨伽GEX 850W电源作为一款850W大功率日系金牌认证80PLUS电源,它应该是囊括了理想电源的所有特点:5年质保、全模组、80PLUS金牌高效转换、105°日系CHEMI-CON黑金刚主电容与待机电容、动态液压HDB静音风扇、LLC半桥谐振、DC-DC同步整流、双8PIN PCI-e接口设计,都显示出了骨伽的诚意。整体来说,骨伽GEX 850W在电压稳定性、输出波纹、保持时间、转化效率等方面都有所提升,并且还实现了“加量不加价”这位攒机爱好者们在电源选择方面又多了一个必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