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请大家帮忙支招,如何修复儿童水杯杯把,谢谢

楼主(2021-02-24):
小孩杯子掉落,因为从小就用这个,小孩子嘛换一个新的杯子还不要,请问各位怎么修复?502和某宝的焊接剂都用了,根本粘不住。请各位大神帮忙支招,谢谢!

网友:
给小孩子用的话还是再买一个吧,怎么修都不安全

网友:
用AB胶有可能粘得住

网友:
那种PVC胶水好像能融解那种胶管,粘直通的时候感觉挺牢固的,就是固化时间比较久,不知道用在这种塑料上面好不好使。

网友:
钢丝网加烙铁比较靠谱

网友:
在接口那里做个连接环稍微长一点两端覆盖多一些
然后在环里面注满胶,应给能牢固
就是接口处外面加套里面注胶

网友:
喝热水的最好换了吧。

截面太小,什么胶也粘不住,并且有的材料啥都不粘。

网友:
太吃力,粘不牢的,不如找块铝板重做杯把,没有铝板?废电饭锅内胆,压力锅,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大神,废了很多心思,谢谢你们!

网友:
这个图片画的还挺像的呢,厉害

网友:
勾起了我的伤心事
上个月扔了一个老虎的,几百元就那样扔掉了。。。
小孩子的东西,特别是吃的喝的,不敢乱用胶水啊。。。

网友B:
AB胶粘住折都折不断,比原装的都结实。但是用量一定要少。一定要用正品胶。

网友:
除了上下打胶粘正,另外里层加粘一圈加铁皮或其它东西,否则用不长……

网友:
氯仿溶解看看

楼主:
实在搞不明白为什么502粘不住塑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AB胶粘住折都折不断,比原装的都结实。但是用量一定要少。一定要用正品胶。 ...

AB胶有那么神奇吗?我记得AB胶会发脆

网友:
加热了熔接吧,用胶水都不行,考验你的打磨工艺

网友:
买个一模一样的换了

网友:
加热熔接,记住上加强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