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不一样的构造?拆解盛福电脑降压血压计SF831

楼主(2021-02-24):
拆盛福电脑降压血压计
好像有降压作用 ?

内部构造

禁止拆解 ——别跟电子爱好者说,不信你的话!

按键挺大的

拆开禁止的部分

里面也许是个电机 ,这样的电机 ?没见过 ,

一枚可调电阻

全家福

完   。。。

网友:
这种算比较简单的血压计了

网友:
还以为楼主吓坏不敢拆盖呢!

网友A:
什么原理?好像是个压电陶瓷片?

网友:
那是一个气压传感器....

网友:
看上去古老哦,应该是90年代的吧?

网友B:
谢谢分享。没有把气路拍出来,不知道如何检测血压的。。。。。

网友:
那上面的数码管、按键、电容什么的还能利用利用。
那个单片机没办法利用,因为需要编程序。(对于那种不懂单片机编程的,完全看不懂那些代码)

+3.3V、+5V、+12V、-12V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原理?好像是个压电陶瓷片?

不理解原理啊!

网友(2023-03-17):
这个厉害,什么年代的产品

网友:
这电脑降压血压计,降血压的原理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没有把气路拍出来,不知道如何检测血压的。。。。。

气路不复杂,气泵连接四通管分别到压力传感器,泄压阀,软管连接到套袖气囊。

网友:
这些黑灰是烧了什么的黑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