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10年前买的手电,能改档位吗

楼主(2021-02-24):
之前买的1AA2AA3aa自适应的电筒,有延长桶可以放1.2.3节镍氢电池,放不下锂电池,做工都还可以,就是有个问题,档位很多,经常切换到闪烁档位,能变成强,中,弱 三档吗,

网友:
我的做法是,直接换个7135,就一个档,爽

网友:
看样子是个单片机,那个可调电阻是干啥的

网友A:
需要重写单片机程序,不如网上买新的驱动板换上,只是现在1到3AA驱动板,可定制档位不好找,好多是1到2AA强弱闪三档,改的话只能绕过调光芯片飞线变成单档。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重写单片机程序,不如网上买新的驱动板换上,只是现在1到3AA驱动板,可定制档位不好找,好多是1到2AA强 ...

能看出怎么改吗?单档可以接受

网友:
只能换驱动了,哪个换档ic出厂固化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看出怎么改吗?单档可以接受

需要自己找单片机和mos芯片连通引脚慢慢试。

网友:
换控制驱动板

网友:
有的驱动上有短接点 可以调组  驱动背面没看见,如果没有的话那是改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