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拨线钳上的数字表示什么意思?

楼主(2021-02-24):
有了解到朋友吗?

网友:
随便找个买这钳的客服 问 不就知道了。

网友:
线径吧  字数补丁

网友:
是计件工资,用最外面的26块一小时,用里面的1.3块一小时

网友:
前端是压线的,10-22之类的数字代表美规线径(AWG),也就是对应的端子大小
多大的线,配相应的线鼻子,在钳子对应数字的卡口里压
后端是剥线的,0.几的直接代表公制线径(单位mm),,10-20几的是美规线径

网友:
线径和线鼻子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