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 云米·泉先互联网智能净水器小白龙体验:小体积大通量值得信赖

楼主(2021-02-24):
饮用过自来水的人都知道,自来水经常会有铁锈味,不仅如此,由于自来水中含有杂质、铁锈、重金属、余氯等有害物质,在口感上也会出现涩苦感,如果长期饮用自来水,轻则会引起腹泻呕吐,重则会引发肾功能衰竭,严重危害身体健康。为了满足家庭安全用水要求,近年来家庭净水器开始进入到千家万户,除了国际大牌厂商外,国产净水器也在迅速崛起,其中云米作为中国智能家居产品的领导品牌之一,其产品涉及范围从冰洗到空调燃气,再到净水器,每款产品都深受互联网年轻用户喜爱,这次非常有幸拿到了由@金测评 提供的云米·泉先互联网智能净水器小白龙,这款净水器有可能是目前市面上体型最小的净水器了,其尺寸仅有324mm×128mm,虽然其尺寸只有普通净水器的二分之一,但其出水效率可达600G,简直是外观内在都丝毫不输与其他大牌净水器厂商。

【外观】
云米·泉先互联网智能净水器小白龙主打卖点之一便是体积小巧,尺寸只有398mm×198mm×520mm,其只有普通净水器身材的二分之一,完全不必担心这款净水器塞不进厨房橱柜中。云米·泉先互联网智能净水器小白龙还是延续了简洁大方的造型,保持了纯白色机身,还是非常耐看的。

在机身正面是“Little White Dragon”字样的小白龙标识,在“Little White Dragon”是产品名——云米·泉先互联网智能净水器小白龙,以及用“Water Purifier”英文标注了净水器。

在机身底部是泉先与云米的LOGO标识,云米的LOGO依旧还是V字型图案,而泉先的LOGO则是一个小水滴中央有一个镂空的“泉”字样。

净水器的侧面几乎没有什么特殊装饰,只用600G标注了这款净水器的出水效率。

在前置面板的背部是注意事项和智能连接操作步骤,这些基本都在操作说明书上有所提及。

在滤芯方面,云米·泉先互联网智能净水器小白龙一共配备了两根滤芯:5合一复合滤芯和RO反渗透滤芯,关于这两根滤芯的详细介绍将会在【配件】章节详细介绍。

5合一复合滤芯和RO反渗透滤芯采用了竖置排列方式,上位为5合一复合滤芯。

下位为RO反渗透滤芯,光从外观上判断,并不知道两根滤芯的区别,但是两根滤芯的把手上都用中英文结合标注了两根滤芯的区别。在RO反渗透滤芯的下方是净水器工作指示灯和触摸按键,这三颗指示灯从左往右依次为5in1、WiFi、RO工作时的指示灯。

在净水器的背面是进水管、纯水管、浓缩水接口,这三个接口都用橡胶塞覆盖着,有效防止灰尘、细小颗粒物进入接口。

净水器的背面是一块不可拆卸的灰色面板,如果你足够仔细的话,还可以看到背后的水路图案,瞬间增添了不少好奇心,从图案也可以看出云米·泉先互联网智能净水器小白龙采用了一体集成水路,一体成型设计有效防止漏水。

【配件】
在配件方面,依旧是“老三样”:自来水软管、纯水软管、浓缩水软管。

每根管子不仅用颜色做了严格区分,而且在插口处还有贴纸提示。其实在安装的时候完全不必担心这三根管子插错,因为三根管子的粗细是略微有点不同的,即使用户盲插,多试几次也能插入正确的接口。

同时还赠送了三枚塑料C型卡圈,利用这三枚卡圈可以很好地固定水管与接口,有效防止漏水情况。

纸质使用说明书对于使用过净水器的人来说,应该没啥用途,一是因为联网配对是在前置面板背后已经有详细操作说明,二是因为饮水机的只有两个触摸按键,每个按键的功能都有文字标注。

在配件中还赠送了一个304不锈钢材质的龙头。

龙头出水管采用了不锈钢材质,其水槽固定端的螺纹处还是塑料材质的。

出水口处内壁还有一层塑料分流设计,可有效减少出水溢溅。

龙头连接处还有接电电源端子,端子采用了阴阳头设计,其中连接龙头的是阳极头。

电源插座采用了常见的双脚插头,但是插头拇指与食指接触的地方,没有做防滑处理。

与龙头阳极头配对的是净水机背后的阴极头。

最后云米·泉先互联网智能净水器小白龙还赠送了一个三通阀,其不仅做了开关旋钮设计,其三通阀的一端还集成了自来水软管接口。

【安装】
一般双水槽都会预留两个龙头安装孔的,其中一个便可用来安装净水器龙头,因为龙头的组成部件相对较少,而且预留孔位都是标准口,所以安装起来还是比较简单的。

首先将自来水软管插入到龙头中,这里需要注意的一点,在安装自来水软管的时候需要先将龙头固定阀套在自来水软管中。

龙头安装完成后如图。

接下来将三通阀安装到冷水阀上,将自来水软管的固定螺丝取下。

将自来水软管插入三通阀中,用固定螺丝将自来水软管固定好。

自来水管安装完成后如图。

然后将龙头的电源端子与净水机的电源端子连接起来,用固定阀将其固定。

净水机的三个接口出厂时都有橡皮塞覆盖着,在接入“老三样”之前需要将其拔掉。

在软管的接头处不仅做了清晰的标注,而且还做了刻度标识。

安装好三根软管后,C型卡圈就可以派上用场了。

安装完成后将净水机塞到水槽下方的橱柜后,感觉这款净水机的占地面积确实小,几乎没有占据多余的空间。

【滤芯】
滤芯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净水机的净水效果,云米·泉先互联网智能净水器小白龙配备了两根滤芯,一根是5合一复合滤芯,一根是RO反渗透滤芯。

云米·泉先互联网智能净水器小白龙采用横抽式滤芯设计,同时再搭配易握把手设计,厨下换芯时无需移动机器,完全不必担心家人换芯困难。

两根滤芯从外观尺寸上没有什么差异。

5合一复合滤芯是将高密度折叠式PP滤芯、前置碳棒滤芯、高效阻垢剂、后置碳棒滤芯、后置无纺布集成在了一起,其高密度折叠式PP滤芯可以拦截泥沙、铁锈等大颗粒杂质,前置碳棒滤芯可以吸附余氯、异味、异色等,高效阻垢剂能够有效减少水垢的生成,延长反渗透膜的使用寿命,后置碳棒滤芯能够改善口感、入口清冽,后置无纺布可以拦截后置少量碳粉,使得出水更纯净。

除了5合一复合滤芯外,云米这款净水还配备了一根8页RO反渗透膜片,过滤精度高达0.0001微米,能够高效滤除水垢、重金属、细菌及有机物等,有效保护家人健康。

【操作】
在安装好之后,拧开出水控制阀时,稍等片刻纯水便可从水龙头出来。

水龙头出水控制阀下方有一个智能环形灯设计,当第一次使用后环形灯会呈蓝色闪烁,当冲洗结束后,蓝色闪烁会消失。当滤芯使用寿命达到上限后,环形灯会呈橙色常亮。

触摸“选择”键可以选择5合一复合滤芯或RO反渗透滤芯,在正常情况下,5合一复合滤芯或RO反渗透滤芯是不会亮起的,只有当滤芯寿命耗尽或即将耗尽时,指示灯才会呈橙色常亮或闪烁状态。

既然为互联网产品,入网是必不可少的,连接WiFi时需要同时按下“选择”和“复位”键3秒重置WiFi,当WiFi指示灯呈橙色闪烁后,开始进入WiFi配对状态。

在APP上只有查看功能,可以实时查看纯水的TDS值,也可以查看滤芯的使用寿命,还可以查看使用的水流量。

【水质】
为了看看这款饮水器有没有宣传得那么好,接下来进行一波硬核的水质测试,水质测试包括了TDS水质测试、矿物质检测、余氯检测、PH检测、活性水检测、钙镁离子检测和电解水测试。

首先来看看净水机过滤后的水的TDS值,在查看测试结果前,先来科普一下TDS,TDS值越高,就表示水中的杂质越多,通常0-9之间为纯净水,10-90之间为山泉水和矿化水,90-250之间为净化水,260-600之间为自来水,600以上为污染水。未经过滤的自来水的TDS值为240,应该属于净化水的范畴。经过云米·泉先互联网智能净水器小白龙过滤后的纯水的TDS值为31。

而自来水的TDS值为277,说明净水器对水质的TDS值改善起到了一定的效果。

第二项是用矿物质笔检测水中矿物质含量和净水器滤芯的过滤效果,使用矿物质笔选择低档(范围是0-40ppm)进行矿物质检测,7个绿灯同时亮起,表示水质正常,水质纯度在合适的范围内。

第三项是余氯测试,各取20ml自来水、纯净水,滴入两滴余氯试剂,可以看到自来水中颜色稍微有一丢丢变黄,说明水中还有余氯,而纯净水中还是无色,说明水中没有余氯,证明净水器有去除余氯作用。

第三项是水的酸碱度测试,各取50ml自来水、纯净水,滴入2滴酚酞试剂摇匀,两杯水均无颜色变化,说明经过净水器过滤后的水并不会改变水的酸碱度。

第四项是活性水检测,各取20ml自来水、纯净水,滴入五滴活性水试剂,水样变黄为非活性水,水样变红则是活性水。经过净水器净化的水并没有改变其活性。

第五项是钙镁离子检测,各取20ml自来水、纯净水,滴入一滴活性水试剂,两杯水都显示紫红色,表示水中含有钙镁离子,所以经过净水器过滤后的水并没有把钙镁离子过滤掉。

第六项为电解水测试,各取50mm自来水、纯净水,将电解器的铁棒铝棒分别放入待测水样中,经过两分钟电解,可以发现自来水已经变为黑色,说明自来水中含有锌、铅、汞、铜、铬、锰、镉等重金属,而纯净水只有水表少许变色,说明净水器的效果还是比较给力的。

【总结】
云米·泉先互联网小白龙600G智能净水器,比起同类竞品来说,其外观小巧的机身可以塞到任何橱柜中,再搭配极简白色风格设计,很容易融入各种家装环境中。在滤芯方面,不仅内置了6级精滤,而且还标配了8页RO反渗透膜片,过滤精度可达0.0001微米,在去除水垢、重金属、细菌、余氯的同时还保留了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并且也没有改变水质活性。在废水比方面,云米这款净水器废水比仅为2:1,比国家一级水效还省水,不仅节能还能减少资源浪费。在智能化操作方面,可以将净水器联网,在手机端APP就可以实时了解滤芯的使用状态和水质TDS值,非常方便用户了解当前饮用水水质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