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导关于蜜獾sata背板的加电容的建议(已解决)

楼主(2021-02-24):
如图所示,小弟搞了一个辣鸡6盘机箱,打算改造成一个稳定的nas主机,和一些爱好者讨论过,说这款背板太简陋了,小弟动手里面可以,烙铁技术一流,电钻电磨都有,就是对电路板不太精通,拆换件问题不大,就大佬指导,那些位置可以增加电容,钽电容,铝箔电容,贴片都可以,就是不懂电容参数,而且这个板子上还空了一个mos芯片,是否可以补全。
第三就是电源换电容的话 那些牌子的质量好又好买。谢谢大佬们了
电容尺寸 型号 位置全部搞定,就差东西来了以后改装了   选了16v 47uf 和6.3v 47uf的1206钽电容

网友A:
加钽电容或者固态电容,那三个脚貌似是稳压块,给LED用的,可以不用管他,用电阻代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钽电容或者固态电容,那三个脚貌似是稳压块,给LED用的,可以不用管他,用电阻代替了 ...

加什么规格的电容 加在什么位置 才是重点吧 大佬

网友:
6盘位 牛逼了

网友:
选的耐压小了点,一般的原则是最大电压的1.5倍电压做耐压。容量问题不大。电容最好选ESR值相对低一点的,固态电容会相对更好一点。
不过又说了,如果不热插拔,改不改都无所谓,最多相当于直连电源而已。直接插电源甚至还一分几线的时候也没见谁再加点电容上去。

网友:
其实这个东西加电容的意义不是特别大,因为加电容的主要目的是让供电稳定,
而供电稳定的根本还是电源供电充裕,并不是这里加电容就能根本改变的。

网友:
我是在D口线上加的

网友B(2021-09-03):
加电容干什么?这个板子就是一个连接转换,没有电路的,那几个零件是LED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电容干什么?这个板子就是一个连接转换,没有电路的,那几个零件是LED用的。 ...

没错,直接在电源端进行改善才是王道 。电源端换成固态电容就更好了

网友(2021-10-29):
我想知道 板子上的led贴片灯珠 改买什么型号的  我的好像不亮了

网友:
这个板子你就当成一条SATA线,一条电源线就行了。
你的供电电源稳定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