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想给电脑升级,目前正在犹豫不决!

楼主(2021-02-24):
一个方案是:加个256 G固态硬盘。原来是1T硬盘。
另外一个方案:加个8G内存。原来内存也是8G。

正在犹豫不决!

网友:
硬盘效果明显

网友:
一般情况内存8G够用。

网友:
如果是机械盘的话果断升硬盘,原机械盘做存储用,效果明显,内存8G以上日常没啥用处

网友:
旧机卖了加点钱买新机

网友:
目前电脑内存全涨价,所以2时的时机已经过去
也就是2018年9月到2020年12月
这内存维持在很低的水平
8g ddr3 单条 150-160
16g ddr4 单条 220-270
32g ddr4 单条 499-599

网友:
如果是集成显卡那内存双通道是必须的。如果是独立显卡。那16GB内存可以关闭虚拟内存,减少固态硬盘读写。延长固态寿命。

网友:
肯定先升硬盘

网友:
毫不犹豫肯定是升级固态

网友:
这两件事可以一起办啊,现在内存条也不是很贵。

网友:
固态硬盘开机速度快

网友:
2个事情一起搞吧

网友:
硬盘没错,内存只是对大型软件游戏有效,硬盘是整体效果

网友:
反正也没多少钱 都上吧

网友:
什么都不升级什么情况

网友:
固态硬盘优先考虑,内存要看你电脑用来做什么,看看网页、视频,运行办公软件等,8G内存是绰绰有余。我家一台4G也在用,固态硬盘确实效果明显。这个不用考虑,先加个固态硬盘再说,内存看情况不够再加。

网友:
加固态立竿见影,系统盘用了固态盘后不会再想用回机械盘,用没有固态盘的电脑那是种折磨。

网友:
成年人不需要选择,两个全都要。毕竟都有提升,体验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