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自己做插排嘛,那肯定是要先拆为敬!

楼主(2021-02-24):
买的电源线和公牛无线插排,自己接上线就行,就喜欢这种不动脑子的活儿。公牛大家都拆过是吧,我这是才买的肯定最新啊,好像比去年的做工好一点,但是外壳好像比以前软了一点。下面小的是公牛A103,大的是415K

内部是这样,都是铜条。

接线的那个洞里有横纹,增加摩擦力。我觉得这个设计挺好的。

以下是315,四分控的

315内部

最后吐槽一下公牛阴阳怪气的螺丝,反Y形的,但是用U形螺丝刀还是可以拧开。

这样看来公牛还是不错,虽然是黄铜条还有点细,我量了一下2平方是有的。我喜欢公牛接线地方和开关部分全都是铜条而不是导线。我拆的插排不多,现在貌似只有公牛才这样大规模全部采用一体铜条,连一根导线都没有。其他啥的要不就是太高端贵的要死,要不就是设计有缺陷不想买。

以下是个杂牌,雅酷,听说过没有?好像是用在工程上的。看店家的拆解图还不错就拿下了,很便宜。

内部还可以哈,我就喜欢这种清晰简单的布局,不容易短路啥的,火线零线跟地线还是挨的有点近,但应该没问题吧,还是有点小忐忑。这个的插孔10A、16A可以通用。铜条发红,但应该不是紫铜,可能是磷青铜。

来个全家福,2个多小时搞了好几个插排,对我来说今天真是奥利给:Strive::Strive:

白色的几个用的1.5平方线,平时随便插点普通电器就好。两个黑色用的2.5平方,但是插头同样是10A的,可以用在大功率电器上。2.5的线有点粗,接线的那个塑料压条相当吃力啊。都加了一小段热缩管,好看一点点。
谢谢围观,就酱紫。

网友A:
用这么多插板干啥?铜条还可以堆锡加大电流。

网友:
有进步,做工有提高。

网友B:
网购的吗?公牛价格?

网友:
现在国标的都是铜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这么多插板干啥?铜条还可以堆锡加大电流。

还有这操作,真神奇。这些插排给亲戚做的,他们啊缺乏用电常识,下集巴用下集巴插,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购的吗?公牛价格?

公牛就是比较贵。最小的那俩每个16,最长那俩每个34,四分控的40.黑的那俩最便宜,每个8块

网友:
引用 楼主:
公牛就是比较贵。最小的那俩每个16,最长那俩每个34,四分控的40.黑的那俩最便宜,每个8块 ...

上市了,还不涨价么

网友C:
2.5平方,10A排插没必要吧

网友D:
公牛的性价比不高,一些小牌子看拆机的也有很好的又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C:
2.5平方,10A排插没必要吧

那两个黑色的可以插16A的插头,如果功率超过3000W,1.5平方的线就感觉有点太勉强了,2.5应该更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公牛的性价比不高,一些小牌子看拆机的也有很好的又便宜

是的,也这样想过,但是考虑到公牛外壳阻燃性应该是过关的,最后还是选公牛得了,省心点。

网友:
现在的排插虽说是“铜条”,但是换汤不换药,焊锡这个瓶颈没有去掉,铜条是扁是方没有本质区别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还有这操作,真神奇。这些插排给亲戚做的,他们啊缺乏用电常识,下集巴用下集巴插,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h ...

看看我这个排插,把2.5平的单芯铜线直接焊上去,
那就厉害了。(基础也是公牛)

网友:
[用] 36W紫外灯59!无线鼠标9!48w改造灯条15!角磨机26!雨刷5!欧姆龙血压计169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看我这个排插,把2.5平的单芯铜线直接焊上去,
那就厉害了。(基础也是公牛)
...

你这焊接的时候没把塑料外壳烫坏说明这个外壳的质量还真是不错 熔点够高

网友:
现在电器功率哪有原来那么大,以前傻大粗的电炉、热得快,特别是热得快的插头就两块铁片,和插座配合不好,本身功率又大容易发热烧插座烧插头。现在的正规电器都用国标插头,插头与插座配合衔接得很好,过大电流也没问题,一般的正规插座改装了也是画蛇添足。

网友:
引用 楼主:
公牛就是比较贵。最小的那俩每个16,最长那俩每个34,四分控的40.黑的那俩最便宜,每个8块 ...

我晕,这东西 某鱼买二手剪线的呀多好,那个34块钱能买一堆公牛的,插座这东西又不容易坏

网友:
公牛质量确实是好

网友:
我理解的是又能让你换线 还给你上特种螺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