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买了个三星AFC快充充电器感觉有点山,想问一下各位大佬看看是不是正品

楼主(2021-02-24):
由于感觉有点怪怪的所以请各位大佬帮忙看看是不是正品,拆充电器就不拆了,免得等一下拆的不成样子
外包装

充电头外观,执行标准和生产厂那两行字感觉有点歪,像是山的

磁铁测试,U口吸住了(之前我拆了个越南正品是铜的磁铁不吸)比较怀疑是不是U口缩配或者是山的,220V插头磁铁不吸

负载测试,5V负载可达3A,再往上不敢测试了,但是这个5V3A是超过其标识功率5V2A的

给小米一代充电宝充电(这个充电宝有QC2输入)可以快充,电压略微低了一点

总的来说的确能用,小弟看不出山还是正品,请各位大佬赐教一下,谢谢

网友:
大厂不用这种盒子。
不过有些山寨大厂这几年出的安全性也还行了。

网友A:
有些外观都看不出来,用着正常,就不要拆了(有尽量无损拆解的方法,不建议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外观都看不出来,用着正常,就不要拆了(有尽量无损拆解的方法,不建议拆) ...

我就是怕拿锤一砸就烂了,用不了还血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外观都看不出来,用着正常,就不要拆了(有尽量无损拆解的方法,不建议拆) ...

分享一下无损拆解的方法呗,反正学习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分享一下无损拆解的方法呗,反正学习一下

充电器拿布包上一圈,不要太薄了,铁锤砸这里,然后上面那个有三星logo的塑料盖板就会掉下来,要粘回去的话,缝隙加点少量502胶水扣回去,拆过差不多的,这种充电器,不保证100%不会受到损坏

网友B:
图一那印刷质量,山中的战斗山

楼主:
拆完了,看看用料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器拿布包上一圈,不要太薄了,铁锤砸这里,然后上面那个有三星logo的塑料盖板就会掉下来,要粘回去的 ...

大佬看看下面我拆出来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一那印刷质量,山中的战斗山

有拆解图了,您看看用料如何?

网友C:
原装的做工了,这种不是山寨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装的做工了,这种不是山寨货了

但是发热量有点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装的做工了,这种不是山寨货了

充着充着发热大了会降低电流,用的是菊厂的手机不知道是手机问题还是充电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拆解图了,您看看用料如何?

拍照拍的也太差了

网友:
发热是正常的,USB口附近的银白色固态电容已经说明一切!如果不是银白色固态电容的话,那么恭喜你,百分百山货

楼主:
部分芯片丝印,变压器和U口特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拍照拍的也太差了

没办法,手机有点落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拍照拍的也太差了

那能看得出是山的还是正品么,看看大家的看法

网友:
这做工还不如乐视!

网友:
引用 楼主:
部分芯片丝印,变压器和U口特写

网上百度一下正品拆解,对比下不就明白了,感觉像质量不错的山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