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做啊,拆1块钱的锂电池充电器

楼主(2021-02-24):
特价买的充电器,为啥能这么便宜?没事发个水贴玩。

一开始以为还有电量显示

结果是逗你玩系列,没电池绿灯,

充电红灯

充电电流还凑合吧
这么便宜也没抱太大期望值,主要是想拿来当电池架用。

拆开看看是怎么做到的

看到这电路板背面,可以预料到正面也没啥,估计就一颗二极管。

出乎意料啊,竟然是LTH7。pw4054良心卖家啊。
实测充电电流0.4A,这芯片还能加电流不?
话说比我10元的双充差不多了啊,

记着双充是tp4056,

据说1A能达到,实测也才0.4,两个充电器都是一起开始冲电的,都是刚到手的lg起步电压3.59。不应该啊。
抽空这个也拆了看看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A:
“芯片还能加电流不?”
不加为妙,否则给电压很低的电池充电,爆4054没商量

网友:
0.4可以了,到0.5也就极限了

网友B:
现在要刷单亏本也会卖,我前两天才1分钱买了两个18650的电池盒,包邮。还没收到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哪还有车???

特价版直接搜就行,一直有车,原价2.9叠加个1元签到红包之类的就行。这充电器也就这个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要刷单亏本也会卖,我前两天才1分钱买了两个18650的电池盒,包邮。还没收到货 ...

一开始我也想买电池盒,后来发现电池太多。电池盒要好多才行。成本太高放弃了,直接纸箱里一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还能加电流不?”
不加为妙,否则给电压很低的电池充电,爆4054没商量 ...

看说明书里最小电阻,最高就0.4了,电阻再小估计这小芯片散热跟不上,想diy一下,弄个2a充电之类的,不知道用什么芯片效率能高点?见过坛里大神做4056叠加,我觉得发热还是太大。求大神推荐发热低大电流的芯片。。。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看说明书里最小电阻,最高就0.4了,电阻再小估计这小芯片散热跟不上,想diy一下,弄个2a充电之类的,不知 ...

恒流dc-dc,效率90+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说明书里最小电阻,最高就0.4了,电阻再小估计这小芯片散热跟不上,想diy一下,弄个2a充电之类的,不知 ...

或者几块钱的快充移动电源板子

网友E:
有磷酸铁锂的充电器吗

网友:
我用的多功能1.5,4.2,9V三种电压都可以充的充电器,,,那个充电器关断三极管我换了PMOS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特价版直接搜就行,一直有车,原价2.9叠加个1元签到红包之类的就行。这充电器也就这个价了 ...

那垃圾玩意还要下载注册,算了...

网友:
这么便宜的盒子,比直接买电池盒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磷酸铁锂的充电器吗

铁锂见的少,我买这个充电器就是看上这支架了,打算自己diy一个

网友(2021-05-21):
引用 网友D:
恒流dc-dc,效率90+

有先恒流,再恒压的模块。

网友(2023-01-10):
不错,良心产品!

网友:
  物美价廉,O(∩_∩)O哈哈~

网友:
这个价格还要什么自行车

网友:
这么便宜还要什么自行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