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请教南威锂电冲击钻主轴间隙问题

楼主(2021-02-24):
新手购入南威48vf无刷锂电冲击钻一个,发现主轴间隙有些大。用手捏住卡头上下使劲,主轴有明显晃动,客服说正常。第一次使用锂电冲击钻,不是很明白,大家给个建议。

网友A:
 退货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
如果主轴同心左右晃,是不正常。 但是上下有间隙(相对于墙面)是为了冲击功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退货是不错的选择。

便宜没好货

网友:
冲击钻肯定会有些间隙,因主轴要前后做冲击动作。如果晃动很大的话就有问题了

网友:
主轴有间隙怎么了  你把钻头插进钻头夹里 钻头不是也有晃动  而且上下左右前后 都能晃动

网友:
有间隙很正常,只是大小的问题,这个个人判断起来就不好说了,除非有专门的仪器。业余条件下只能与其他工具对比参照一下,超出允许值、晃动比较严重的话才属于质量问题吧。

网友B:
充电电钻本身就晃动 三功能因为要冲击 晃动会更明显一点 不好判断你说的明显晃动有多明显 建议电钻还是不要三功能 我当时买了个里奇为了功能多 买了带冲击的 明显不如后面买的平钻同心度好 三功能就别讲究同心度了 就算开始好 捶捶也就不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电电钻本身就晃动 三功能因为要冲击 晃动会更明显一点 不好判断你说的明显晃动有多明显 建议电钻还是不要 ...

感谢你的提醒。

网友(2022-06-20):
我的富格三功能间隙也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