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Force] (未验证)Intel 535的板子改vccq3.3的方法

楼主(2021-02-24):
因为本人开卡环境有问题,暂未成功开过2281(无论1.8还是3.3),因此以下结论均未开卡实测,仅进行电压测量,若有错误,请各位大佬指正。(btw 本人当年大学电路分析挂科了)

根据老站下载的sf2281的硬件设计书,SF2281主控是不需要1.8v的,所以板子的1.8v是完全给vccq供电的,经过一晚上跑点,总结出535板子改vccq的方法

方法一、将vccq供电电路改为输出2.8v。

图中红圈部分为1.8v的供电电路,蓝色框内为反馈电路,拆电阻测量发现左边为307K,右边为153K,符合1.8=0.6*(1+307/153)的计算公式,证明原理跟SY8089一样,所以只要把153K换成82.5K即可得到2.8的vccq。
方法二、断开1.8v的供电,然后从其他地方引2.8v到vccq

拆掉黄色框的电感,使得1.8v的供电电路断开,蓝框处补一0欧电阻,实测蓝框左侧电压为2.8v,右侧与下方0欧上侧相连,0欧下侧与vccq相连。

目前存在的问题,就是vccq 3.3v所需要下拉GPIO15的Rc跳线在哪未知

估计是在橙色框里面,传闻公版TP25测试点对应GPIO15,不知是不是这个T25?求大神指教。

补充内容 (2021-3-2 21:50):
已验证,此方法可行,且vccq跳线确实是R97,此方法改vccq成功开出K9LCGD8U1M

网友A:
好像可以/记得以前有大神弄过/你翻下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可以/记得以前有大神弄过/你翻下帖子

我已经摸索出改2.8vccq的方法了,就差rc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已经摸索出改2.8vccq的方法了,就差rc了

3.3VCCQ能上个图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3.3VCCQ能上个图么

晚上回去写下方法,我找到了三种方法

楼主:
你这个图只有ra\rb,没有rc跳线,按理来说应该是toggle或者onfi的上面或者下面,公办的rc测试点是TP25,不知道是不是这个T25,如果是就是它右边那个,目前我只是找到吧vccq改成3.3的方法,一种是改反馈电阻,让1.8v的输出2.8。一种是断开这路供电,从别的地方跳2.8过来(证明补个0欧电阻,去掉1.8v供电电路的电感),还有一种就是飞线。但是我目前开2281都没成功过,所以难以验证,能否加q详聊?我的q号已经私信给你了

网友:
功德无量啊

网友B:
对照了一下8贴1ce海力士16nm mlc的535,跳的是黄圈内的R10 R14,此外,R93 R92都跳上了,也就是图里的toggle和onfi跳线,难道是异步颗粒?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照了一下8贴1ce海力士16nm mlc的535,跳的是黄圈内的R10 R14,此外,R93 R92都跳上了,也就是图里的toggl ...

对确实原版hynix是异步,我特么到现在还没开卡2281成功过,只是搞得电路( •︠ˍ•︡ )

楼主:
引用 网友A:
3.3VCCQ能上个图么

大佬找个板子开卡看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已经摸索出改2.8vccq的方法了,就差rc了

参考点位图,r97应该是rc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参考点位图,r97应该是rc

你指的是这个图吧?回头我试试

网友(2021-06-26):
硬实力派,哪怕曾经挂科,学过就是不一样

网友:
大神你好,方法一成功了没

网友(2021-12-11):
方法一可以用, 换了两个电阻一个250K, 一个68K, 得到2.84v电压, 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2022-01-12):
用方法二,pro 2500板子贴三星颗粒开卡成功

网友(2022-03-24):
谢谢楼主,手上有4块这个板子,改天试试。

网友(2023-12-24):
改了之后,直接用SF2281直接开卡??

网友:
学过就是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