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慧荣主控 固态硬盘开卡工具开启隐藏功能的代码及用途说明

楼主(2021-02-24):
首发资料:下面资料转载请务必注明出处!!!!!

有些坛友可能知道些但没有发出来,我来整理分享下,s.m.a.r.t.是什么,对应的参数是什么不用我多说了吧,用得到的自然知道对应的功能

【仅供自用折腾,严禁用于以次充好赚黑心钱!!!!!!】

-------------------------------------------------------------------------------------------------------------
;代码添加路径:量产工具主目录→UFD_MP文件夹→Setting.set文件(用记事本打开)→[OPTION]项目下面添加对应代码→保存完成
;设定方法:打开软件→开卡设定页→other setting选项打开→勾选所需功能即可
;可能存在遗漏及功能解释错误,参数添加可将本-----分割范围内的全部内容直接复制粘贴

;代码功能测试截止到S版,S版很多没测,S版之前的大部分符合规则

;★SM2246XT隐藏功能代码(SMART信息)★
ShowMaxTemperature54Option=1
;显示最大温度54°
ShowDisableSmartc7Option=1
;C7接口CRC错误项关闭
ShowSmartC7Always0Option=1
;C7接口CRC错误项始终为0

;PS_1:
;SM2246XT专用代码,只要不是太老的版本,几乎都支持;
;SM2246XT个别版本软件自带C3调整功能(此功能无法通过代码添加)(版本:SM2246XT_MPTool_Q1102A_EnhancePageMode)

;★隐藏功能通用代码(SMART信息)★
ENABLEDISABLESMARTC7=1
;C7接口CRC错误项关闭
ENABLESMARTC7BE0=1
;C7接口CRC错误项始终为0
ENABLEMAXTEMPAT54C=1
显示最大温度54°
ENABLESMARTC3BE0=1
;C3硬件ECC校正项始终为0
ENABLESMARTC4BE0=1
;C4重新分配事件计数项始终为0
ENABLESMART05C5BE0=1
;05/C5老化块/待映射扇区计数始终为0(只支持05/C5或C5其一功能)
ENABLESMARTC5BE0=1
;C5待映射扇区计数始终为0(只支持05/C5或C5其一功能)

;PS_2:
;SM2246EN除较老版本外的大部分版本支持C7调整功能,有C3调整功能但暂时未调整出;
;SM2250各型号各版本均不支持任何隐藏功能;
;SM2256少部分型号和版本支持C7调整功能及温度54°限定;
;SM2258XT、SM2259XT支持全部通用代码,仅少部分版本不支持;
;SM2258EN大部分版本支持C7调整功能,少部分支持温度54°限定;
;SM2258H/G大部分版本支持C7调整功能,少部分支持温度54°限定及C4、C5调整功能;

;★附加★
;SM2246EN、SM2256、SM2258EN中,主目录下→FlashDB文件夹→22**文件夹→Flash.SET文件中的闪存参数的第24项,对应为SMART信息的A8项:闪存最大擦除寿命(格式为*x100,如3000PE擦写寿命对应为30);A8项用作A9项的剩余寿命参考;A7项为当前的闪存平均擦写PE数,用作A9项剩余寿命的计算;

;慧荣2246xt开出来,大部分是无法显示写入量的,但可以自己根据数据自行计算

网友A:
广告卖东西打完了就回去..

网友:
卧槽这简直就是奸商必备教程啊

网友:
辣鸡颗粒C7真的很烦人尤其是MSATA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广告卖东西打完了就回去..

用Sisulizer 4汉化比 ResourceHacker好很多

Sisulizer 4支持自动添加已经汉化关键字到字典  后面你需要汉化同类型软件 导入软件可以自动汉化 这样可以快速汉化 其他版本的软件

网友B:
非常感谢楼主文章辛苦了   那请问怎么设置显示 写入量和读取量呢  目前我开出来的看不见读取写入量显示空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Sisulizer 4汉化比 ResourceHacker好很多

Sisulizer 4支持自动添加已经汉化关键字到字典  后面你需要 ...

不好意思,你说错了。我是两种反编译软件进行手工直接汉化exe内部的,RE只是可视化,非标资源用的是另一种反编译工具。同时也不信任自动汉机器的结果。人脑手工汉化,始终是高质量的简体中文语法的主力。自动化工具借助的是己有的字典类直接套用。不会像人工那样根据语法做出合适的简体中文语法调整。AI再智能,始是人脑发明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楼主文章辛苦了   那请问怎么设置显示 写入量和读取量呢  目前我开出来的看不见读取写入量显示空白 ...

多换几个工具也查看不到smart中的读写量?是不是开卡时屏蔽了smart或其中的选项?我开出来的,都可以看到,至于准确性,就看工具本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换几个工具也查看不到smart中的读写量?是不是开卡时屏蔽了smart或其中的选项?我开出来的,都可以看到, ...

换工具也看不到啊

网友:
还真没用过隐藏功能。

网友:
这个真的不错哎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广告卖东西打完了就回去..

这个是暴击

网友C:
这个也算不上什么隐藏功能吧 就是在other setting里面的啊 各选项基本上查一下就能查出来是什么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也算不上什么隐藏功能吧 就是在other setting里面的啊 各选项基本上查一下就能查出来是什么作用 ...

你不增加可以试一下,大部分工具是不会在other setting里出现的

网友:
学习一下,感谢大佬

网友:
学习一下,大佬!

网友:
这个不错,留存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