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求助 SM3281 双贴29F32B2ALCMG 3D MLC L06B

楼主(2021-02-24):
拆了几个坏intel的颗粒,心想贴个U盘,碰到如下问题,请教各位,盼赐教。
开卡过程可以PASS,开完拔掉重新插就不认盘了,只有电脑右下角的USB图标,磁盘管理里面没有U盘,需再次短接开卡,又可以PASS,故障依旧,换了多个开卡工具也不行,如图

网友A:
boot blk下面那个√取消

网友B:
我也遇到过,只在2.0下能使用,固件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boot blk下面那个√取消

试过了,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过,只在2.0下能使用,固件问题

不知道会不会是主控的问题

网友C:
看看有没有sb8 sb4 sb10这些跳线,短接或者断开试试,sm3267 3268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慧荣3281有黑片工具,试试用黑片工具量产一下?

网友:
这故障好像是供电问题,看了电压跳线正常,或者试试补焊主控看看

网友:
3281曾经双贴L95B的颗粒有这个问题,后来单贴使用正常。

网友:
试过绿板子没问题,篮板子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有没有sb8 sb4 sb10这些跳线,短接或者断开试试,sm3267 3268遇到过这种情况 ...

谢谢,我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