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美的面包机电机不转有嗡嗡响 维修求助

楼主(2021-02-24):
接手一台美的面包机,接通电源,直流电机不转,有嗡嗡的响声,测量电机插座电压几乎为0,但断开电机插头,插座电压在300V左右,各位老师,请教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整流桥坏了?

网友:
电机是有刷电机? 带磁铁那种?  卡机了吧 主轴被卡死?

网友:
无图无真相,单独测量电机是否工作正常

网友:
电机卡死了

网友:
电机坏的可能性大。

楼主:
这种控制板,双向可控硅是BT137 600E,四个整流二极管是IN5408。接手时电机不转,经检查可控硅和三个二极管烧了,换新后就出现了上述故障。

楼主:
这是直流电机

网友:
先确定电机好坏,像卡机的情况

楼主:
一接通电源,电机不转,但有嗡嗡声,测量电机插座电压几乎为0,但断开电机插头,插座电压在300V左右。

网友:
你不会用个灯泡代看看

楼主:
直流电压,用灯泡可以代替吗?

网友(2021-03-28):
引用 楼主:
直流电压,用灯泡可以代替吗?

为啥不行?

网友(2023-01-06):
有整流后的300V电压,接电机后降到0 看起来像电机堵转了,这样前级不会烧保险吗

网友:
电机转子短路可能性巨大,用导线直接把电机连到整流桥输出端看看,转不起来电机挂了。
若转的起来,电机才没事,再检查继电器啥的吧。

网友:
先确定电机正常否,怀疑已经坏了。

网友:
看样子多数电机出问题了

网友:
估计是电源带不起来。如果点击卡死  通电瞬间巨大的堵转电流肯定会引起前面电流保护。但是没有。只是嗡嗡响  说明供电有问题。

网友:
拿一个调压器加上整流桥试试电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