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TDA2030功放板,声音一边大一边小。

楼主(2021-02-24):
2030功放板,双电源,功放管换新的了,音箱没问题,声音一边大一边小。希望大神能指点一下怎么排查故障。谢谢!!

功放管旁边的电容是爆了吗?还是本来就这个样?

最后一个图说明一下,从正常的功放管一脚引线到另外一个功放管的一脚,两个音箱声音一样大,就是不知道还有没有左右声道。
希望有懂的师傅能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最容易坏的是电位器,应该从音量电位器的两个中间脚短接,如果两声道一样就证明后面没问题。再短接输入端看看。如果不一样大就换电位器。

网友B:
首先更换电位器,没用再对调功放管看故障是否一样,排除功放管,最后找2030的两个负反馈电阻,如果阻值不正常会影响放大倍数

网友:
如果你用的是酷狗,开了某个音效就会出现一边大一边小,关闭音效就好了

网友C:
1脚是信号输入,连载一起声音一样大说明功放部分没问题。

那么就是前级的问题,看图这板子前级没有运放之类的有源器件,所以剩下最容易坏的就是电位器了。

可以尝试代换音量电位器,还有高低音音调电位器也一起换了为好。

网友D:
先把这货换了再说

网友E:
根据我维修的经验,建议你代换一下输入端的电解电容,一般容量从1微法至10微法左右,用一个好电容并在怀疑的电容上试试。

网友F:
最简单最有效的办法是用手指接触小螺丝刀的金属部分,用螺丝刀分别接触音量电位器的中间的两个脚,会有较大的电流声音,如果两个声道一样大小,就是音量电位器坏的可能性大,如果一个声音大,一个小,是后级功放部分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容易坏的是电位器,应该从音量电位器的两个中间脚短接,如果两声道一样就证明后面没问题。再短接输入端看 ...

电位器全换了,还是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更换电位器,没用再对调功放管看故障是否一样,排除功放管,最后找2030的两个负反馈电阻,如果阻值不正 ...

换了功放管,换了电位器,还是一样,不知道怎么找你说的电阻,能知道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1脚是信号输入,连载一起声音一样大说明功放部分没问题。

那么就是前级的问题,看图这板子前级没有运放之 ...

电位器全换了,还是一样。请指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把这货换了再说

三个都换了,还是一样,请指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最简单最有效的办法是用手指接触小螺丝刀的金属部分,用螺丝刀分别接触音量电位器的中间的两个脚,会有较大 ...

师傅,谢谢解答。我现在电位器全换了,功放管也换了,还是一样,请指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根据我维修的经验,建议你代换一下输入端的电解电容,一般容量从1微法至10微法左右,用一个好电容并在怀疑 ...

按你说的,并了一个一样的电容上去,还是一样,请指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根据我维修的经验,建议你代换一下输入端的电解电容,一般容量从1微法至10微法左右,用一个好电容并在怀疑 ...

谢谢,师傅,换了电容就正常了,谢谢!!

楼主:
感谢所有指导过的师傅们,最后按@云海听涛师傅说的,换了输入电容一切正常了,谢谢!!!

网友:
原来是电容容量变低导致的阻抗变大,又学到知识了

网友G:
时间久的的放大器,如前置,功率放大器,电解电容是引起故障的元凶,如反馈和输入的电容,这些旺旺容量不大,损坏以后从外观上看和正常的一模一样,甚至用电容表测量也没有任何问题,但实际上已经老化变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时间久的的放大器,如前置,功率放大器,电解电容是引起故障的元凶,如反馈和输入的电容,这些旺旺容量不大 ...

是的,不好查,有时候还会出现莫名的噪音

网友(2022-10-04):
引用 楼主:
感谢所有指导过的师傅们,最后按@云海听涛师傅说的,换了输入电容一切正常了,谢谢!!! ...

兄弟,能在图上标下换了哪个电容吗?
我遇到了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