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请教大家,有啥拆灌胶电源的好办法?

楼主(2021-02-25):
买了两个明纬led驱动,灌胶的,死沉死沉。
因为要改到灯里面去用,我想把胶抠掉减重,再把那个可调的电位器接出来。
结果只能把顶盖和两端拆掉,剩余的铝壳和胶还是一个整体,抠起来很费力,折腾半天只弄下来一点点,又怕把元件扣坏了.....
请教有啥快速的办法没有?
能不能想办法直接把整块胶弄出来,用壁纸刀贴着边割行不?我感觉左右元件距离侧板都有好几厘米间隙,不会一刀下去电容切两半了吧

对了,是那种灰色的软胶

强迫症,不拆开都睡不着~~
用壁纸刀贴着边慢慢切开,好在这是正品明纬,整体电路板外面还用塑料片包了一层,然后灌胶,所以没有把电路板伤到,终于弄出来了

慢慢抠

这个印刷质量,应该是正品无疑

网友:
热风枪吹?
不行就用煤气炉烤

网友:
热风枪吹十秒再镊子挑 一点点弄

楼主:
已更新,拆开了

网友:
玻璃纤维的电木板,磨把刀扣灌封硅胶,很好用。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网友:
这电源质量可以,我们用的是100w的,可能是从电位器那里进水,上电过五分钟左右就保护,我放暖气上边烘干了一个小时,然后好了

网友:
这个电源不便宜吧

网友:
好像不太好弄,这电源不错!

网友:
软的好挖,耐心点。硬的就放弃

网友:
跟我刚刚发的帖子一样的电源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37149,不能用壁纸刀、锥子之类的锋利工具,可以用小号的一字起子,试探着抠,遇到元件会有感觉,对元件也应该熟悉,否则会抠坏。建议:如果只是想改电压或电流,找到调节处即可,不建议清理干净(确实容易损坏元件),没必要,有胶还有利于散热和元件固定。

网友:
我公司用的是60w的,中山货,还可以,才三十多

网友:
这个胶有散热作用,留着吧

网友:
再给你点我的挖胶经验:我用的工具——螺丝刀,因为螺丝刀有一定刚性,挖的时候不容易弯;刀口这样子比较好,不易损伤元件,还有一定锋利度。供参考。

这是我用的螺丝刀,与7号电池的对比。

这是螺丝刀的刀口状态。

网友A:
室外电源,真心不好拆啊,这种胶浆说防水,但防水性真心的一般,还不如刷 上层环氧树脂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室外电源,真心不好拆啊,这种胶浆说防水,但防水性真心的一般,还不如刷 上层环氧树脂呢 ...

现在的话还有电路板三防漆,有些熔点较低版本可拆焊。楼主的环氧树脂灌封,可以找专用溶剂,不过需要好几天才能溶解开,另一种需要瓦斯喷灯高温加热。

网友(2021-10-19):
厉害呀,我也在拆,根本拆不动,还固定在铁壳上,单向螺丝拆都拆不开

网友:
软胶好弄,用一个最小号的一字螺丝刀,顺着痕迹扣,很快的

网友:
见过许多质量不错的大功率LED驱动,但灌了胶,没法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