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灯板问题

楼主(2021-02-25):
修LED灯板用PTC加热板,老是把板子烤黄,是因为温度高还是时间长啦?

网友:
1是因为温度高,2是时间长

网友:
两种因素都有

网友:
黄就黄,反正不影响使用。

网友A:
先预热到指定温度,再放灯板操作,尽量减少加热时间,减小温度。

网友:
尽管ptc是恒温的,时间长肯定会变色

网友B:
找个破电热毯两档开关接上用低档正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预热到指定温度,再放灯板操作,尽量减少加热时间,减小温度。

灯珠温度升温太快会炸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个破电热毯两档开关接上用低档正好!~

我也试过,这个办法并不能降低温度的……

楼主:
让温度低点,又让时间短点,但是锡不化呀!

网友:
因为这些ptc不恒温,回温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