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联想笔记本G490删除或更改BIOS网卡白名单

楼主(2021-02-25):
联想笔记本G490删除或更改BIOS网卡白名单

  最近用了联想笔记本G490,发现原装的无线网卡连上无线网络后特别的慢,并且每隔几十秒就断开一次,于是打算更换一个无线网卡。
  原装的无线网卡是“Boardcom 802.11n无线网络适配器”,只支持2.4Ghz无线网络,最大连接速率为150Mbps,接口为MiniPCI-E,拆了机发现竟然是半高的网卡,手头的是一张全高的卡,没办法,只好去某宝上淘一张,最后在某工厂店淘得一张RTL8822CE,2.4Ghz可达300Mbps,5GHz可达866Mbps,并且带有蓝牙5.0模块,很棒啊有木有。
  然后就直接装上按下开机键之后直接显示不是认证网卡,让我关机并拔掉网卡,重启提示依旧,根本过不了BIOS一关,于是百度了一下,发现联想笔记本G400系列都有BIOS白名单的限制,于是照葫芦画瓢,发现他们的方法并不完全适用于G490,也不是最稳妥的,于是自己动手。

一、准备所有的工具与文献

下载地址:"https://sunraycanter.top/UpLoad/联想G490刷BIOS白名单工具.zip"
或百度云下载:链接:https://pan.baidu.com/s/1Wcl2cuHFCW_H3LYeiJFp9A 提取码:uknn

部分参考文献:
百度贴吧:https://tieba.baidu.com/p/3183773042?red_tag=3057914670
简书:https://www.jianshu.com/p/93426e1a1de8

二、制作FreeDOS

  找一个空白U盘,制作过程中会格式化U盘,请提前备份好U盘数据。
  插入U盘并打开“rufus-3.13(U盘制作FreeDos).exe”,按图中调整好设置,然后点击“开始”进行FreeDos的制作。

三、备份原机BIOS

1、使用InsydeFlash.exe进行备份

  开机状态下直接执行工具目录下的“78cn25ww(G490原机BIOS)”目录中的“InsydeFlash.exe”,稍等片刻,直到出现报错无法更新就可以确定退出了,此时查看该目录下有“G490BIOSBACKUP.ROM”文件即为官方工具备份的原机BIOS备份文件。

2、使用Fpt.exe进行备份

  将工具目录下的“DOS下刷写(G490)FptBackup”的“FptBackup”整个文件夹复制到U盘根目录。
  将U盘插入笔记本,然后重启进入BIOS
  将启动模式更改为“Legacy Support”(传统启动模式支持),
  启动方式更改为“Legacy First”(传统启动模式优先),
  “USB BOOT”(USB引导启动)更改为“Enabled”(启用),
  然后按F10保存设置并重启。
  重启后立即不断按进入硬件启动项的快捷键(G490为F12),选择设备为刚刚制作好的U盘,回车即可进入FreeDos。

  然后输入命令“dir”查看根目录下文件夹,
  输入命令“cd FptBackup”进入BIOS备份程序文件夹,
  输入命令“dir”查看文件夹下内容,一定会有“fpt.exe”、“Backup.bat”等文件,
  输入命令“Backup.bat”执行BIOS备份程序,按照提示会按两次回车进行BIOS备份,等备份完成后按住“Ctrl”+“Alt”+“Del”键进行重启。
  BIOS备份文件“G490BiosBakAll.rom”在U盘“FptBackup”目录下。

四、根据Fpt.exe备份的“G490BiosBakAll.rom”文件修改官方InsydeFlash.exe备份的“G490BIOSBACKUP.ROM”为可用EZH2O修改的BIOS文件

  找到工具目录下的“78cn25ww(G490原机BIOS)”目录中的“G490BIOSBACKUP.ROM”(此为官方工具备份的原机BIOS备份文件)。
  将“G490BIOSBACKUP.ROM”与刚刚使用Fpt.exe进行备份的BIOS文件“G490BiosBakAll.rom”一起用工具目录下的“HxD”工具打开,选取“G490BiosBakAll.rom”部分Hex值复制下来(我这里选取了第一行前8个HEX,记得把空格删去),选中“G490BIOSBACKUP.ROM”并在其中搜索刚刚复制的Hex值,找到之后简单对比一下前后三五行有没有不一样的,我这里都一样。

  然后对官方工具备份文件“G490BIOSBACKUP.ROM”往上寻找到刚刚好是“G490BiosBakAll.rom”文件开头HEX,如图红色框及以下全部保留,橙色框及以上全部删除。

  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到官方工具备份的BIOS并且可用EZH2O编辑且可以使用Prr与Fpt直接刷写的BIOS文件,我这里另存为“G490BIOSBACKUP_Changed.ROM”。

五、使用EZH2O修改BIOS中的认证网卡ID

  打开EzH2O文件夹,运行EzH2O.exe,文件>>载入…,载入刚保存的“G490BIOSBACKUP_Changed.ROM”(记得把文件类型改成ALL,否则看不见ROM文件),载入完成,点击确定,将窗口最小化,不要关闭程序。
  打开WinHex文件夹,运行WinHex.exe,点击OpenRAM按钮,找到Ezh2o项,选中Primary Memory,点击OK。
  出现一堆16进制编码,点击Find Hex Value按钮,搜索8680880886806242(Intel N 2230的硬件ID),此处应搜索你原机的网卡硬件ID,然后修改为要更换成的网卡ID。修改完毕后,点击左上角保存,保存后关闭WinHex。
  EzH2O中也选择保存(文件>>保存),保存完毕即可关闭EZH2O。

六、将更改后的BIOS刷入

  将更改后的文件重命名为“G490BIOS.ROM”并复制到“DOS下刷写(G490)FptChangeBoardID”文件夹中,将“FptChangeBoardID”文件夹复制到U盘根目录。
  将U盘插入笔记本,然后重启进入BIOS,
  将启动模式更改为“Legacy Support”(传统启动模式支持),
  启动方式更改为“Legacy First”(传统启动模式优先),
  “USB BOOT”(USB引导启动)更改为“Enabled”(启用),
  然后按F10保存设置并重启。
  重启后立即不断按进入硬件启动项的快捷键(G490为F12),选择设备为刚刚制作好的U盘,回车即可进入FreeDos。

  然后输入命令“dir”查看根目录下文件夹,
  输入命令“cd FptChangeBoardID”进入BIOS备份程序文件夹,
  输入命令“dir”查看文件夹下内容,一定会有“fpt.exe”、“Recovery.bat”等文件,
  输入命令“Recovery.bat”执行BIOS刷写程序,按照提示会按两次回车进行BIOS刷写,等备份完成后按住“Ctrl”+“Alt”+“Del”键进行重启。
  至此BIOS更改认证白名单成功。

七、删除网卡白名单限制

  第五步只是更改了认证的网卡型号,没有清除白名单限制,经过我的测试,更改认证白名单是最稳定的一种方法,适用于不经常更换网卡,但以后更换网卡还需要再次制作BIOS文件,因此在这里我也说一下如何删除BIOS白名单限制,无论你更换什么样的网卡都没有限制。
  打开EzH2O文件夹,运行EzH2O.exe,文件>>载入…,载入刚保存的“G490BIOSBACKUP_Changed.ROM”(记得把文件类型改成ALL,否则看不见ROM文件),载入完成,点击确定。之后看到左下角提示信息后(FD文件加载完成),继续点击组件---模块---删除现有的模块,GUID选择“11D378C2-B472-412F-AD87-1BE4CD8B33A6”(可以直接填写)后,点击修补。看到提示信息后(FD文件修改完成),继续点击文件---另存---“G490BIOS.ROM”。右下角进度条完成后,看左下角提示信息(保存成功)。
  之后按照第六步进行BIOS刷写即可。

网友A:
手里的G480最近也在研究破解白名单,感谢楼主的帖子,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B:
以前IBM T40、R50这样的也需要破解1802错误,才能换无线网卡,原装Intel 2100AB才54M。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里的G480最近也在研究破解白名单,感谢楼主的帖子,可以参考一下

G480有已经制作好的删除白名单的BIOS,网上能搜索到,我操作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IBM T40、R50这样的也需要破解1802错误,才能换无线网卡,原装Intel 2100AB才54M。 ...

这是一点都不为日后升级考虑啊

网友:
没必要 realtek的网卡 原配intel的有认证的二手网卡买个

网友:
良心想和哈皮都喜欢搞白名单 开机就告诉你不支持的硬件很讨嫌

网友C:
有个魔改板联想网卡直接代码10能救吗

网友(2021-04-13):
taobao二十块就搞定,不用这么折腾

楼主(2021-06-14):
引用 网友C:
有个魔改板联想网卡直接代码10能救吗

建议再换一个吧

网友D(2021-07-26):
我成功了,昨晚肝到4点,舒服了,联想G400删除白名单

楼主(2021-09-10):
引用 网友D:
我成功了,昨晚肝到4点,舒服了,联想G400删除白名单

确实需要一定的动手能力
恭喜恭喜!

网友E(2021-10-13):
楼主您好,我的笔记本电脑也是联想g490,在根据您写的步骤进行到(三、备份原机BIOS)中使用Fpt.exe进行备份阶段时遇到了问题,输入FptBackup.bat后,输入y按回车后,会由进度滚动,但看英文意思是这个操作是写入bios,重启后,fpt文件夹中会有一个0b的bios文件,请问这个的问题是出在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您好,我的笔记本电脑也是联想g490,在根据您写的步骤进行到(三、备份原机BIOS)中使用Fpt.exe进行备 ...

如果有执行后的图片的话我可以给你分析一下,你这么说我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了

网友(2022-02-27):
引用 网友D:
我成功了,昨晚肝到4点,舒服了,联想G400删除白名单

请问你的是什么系统?我的电脑是联想G510,系统是win10,64位,试了很多种办法都不行。

网友:
搞这么麻烦干嘛?直接买个USB双频无线网卡插上不就可以了?

网友(2022-11-23):
蓝牙开关能用吗,我现在换了博通的卡fn+f5的wifi开关可用,蓝牙开关无效。
不确定是卡的问题,还是改的有问题

网友(2023-02-03):
非常棒的,刚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