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给可调电阻加装个固定盒

楼主(2021-02-25):
上周未废品站收个可调电阻,有断线,因为无法锡焊,就用铜线绕接(后发现竟然是铝芯),不知道大家有什么好的焊接方法。

直接上图,请欣赏,不妥之处请批评指正。

因没有圆规,就用了这种土办法。

网友:
这个一般是大功率使用,就是一种廉价电阻丝陶瓷散热。
小心的拆掉一圈,发热丝缠绕对折,用小铜铆钉(原型铜端子去掉塑料,实在不行断路器固定铝管)压紧。一般就没事了。
讲究点拿硅橡胶把这个固定在尽量远离发热的位置。晃动不容易断。

你这个要是大功率使用可能壳子比较热危险。

网友:
直接买个新的,这个修复没有意义,可替代的东西没有必要修复

网友:
用冷压端子压接再焊线就可以了

网友:
好大的电位器!

网友:
300W,我的天哪,最好是用电木盒子

网友:
可以用接线柱啊,开关里面有

网友A:
找到了纸板侠

零时用人不能离开,不建议他人做

这种电阻丝焊不上锡,楼主已经发挥了很不错了
断丝还花钱买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到了纸板侠

零时用人不能离开,不建议他人做

感谢分享,废物利用一下吗,偶而当个假负载测试电源应该可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分享,废物利用一下吗,偶而当个假负载测试电源应该可行。 ...

是的

临时带载试电源不错的

网友:
旋把是亮点

楼主:
见笑了,用的水管阀门把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分享,废物利用一下吗,偶而当个假负载测试电源应该可行。 ...

电阻40欧?只能做高压负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阻40欧?只能做高压负载了。

我用万用表测量在50欧左右,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