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磷酸铁锂电池能做点焊机吗?

楼主(2021-02-25):
想做个点焊机但是一直没有动手。手头有微波炉变压器,但是微波炉变压器需要在高压端控制,电路比较复杂,而且据说效果也不容易保证。用电容的需要太多电容还有焊接,没有现成的条件也不想再投资买几百个电容。那么用磷酸铁锂电池能做吗?手头正好有几十节A123的拆机18500磷酸铁锂动力电池,据说可以30倍放电也就是每个几十A,这样用10节并联加上MOS管是不是就可以了呢?低压MOS管手头也有很多库存,没有附加成本。

网友:
完全可以,最好电池总容量做大一点,不然电池寿命不长,有条件测一下电池的内阻,太大的不能用

网友:
当然可以啊!期待你的作品亮相!

网友:
单串电压是不是有点低了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有用高倍率锂电做便携点焊机的

网友:
用3000f的法拉电容,两个也才不到30.网上有成品

网友A:
可以是可以,就是铁锂电压低了点,估计要两串才能比较好的效果。
而且还要看MOS的开启电压,说不定还得做升压电路才行。

网友:
几十节并联,充电也很麻烦,还不如花三四十块网上买两个3000F的超级电容
现在3000F的超级电容价格已经降到了10元一只了

网友:
原理上电池和电容是一样一样的!
如果不是自己做控制板的话,其实微波炉变压器的最简单,也可靠耐用,效果就看工艺了。
电池盒电容的,需要mos管并联,也需要控制板,据说需要上双极性的控制板,不然两个焊点,有一个不牢靠。
变压器的,也有双脉冲的!不过窃以为,业余,量不大,品控就没有那么严格,多检查,大不了补焊,或者多焊几下,也能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是可以,就是铁锂电压低了点,估计要两串才能比较好的效果。
而且还要看MOS的开启电压,说不定还得做升 ...

控制部分电压肯定要提高,MOS开启电压不可能这么低的

网友(2022-04-07):
大单体也是很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