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入手一台恒鑫胜迷你电焊机ZX7-200TT,拆开看看

楼主(2021-02-25):
入手一台迷你电焊机,全新库存产品,2012年出厂。买之前看了网上的几十元到一百多的单板焊机,不敢下手。拆开这个焊机感觉踏实多了。试用了一下,我新手第一次上手电焊机,2.5焊条开一半电流,感觉不错。最近也学习了一下电焊机结构,网上的单板焊机都是两个IGBT的半桥结构,我这个是4个IGBT全桥的吧。左右各2个IGBT.

网友A:
逆变焊机的逆变是什么意思呀,焊接时会自动升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逆变焊机的逆变是什么意思呀,焊接时会自动升压吗

逆变是直流变交流,这个电焊机是直流电焊机。220V50HZ交流电-----直流-------高频交流------直流。不知道有没有说错

网友B:
可能是4个mos管,不是igbt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4个mos管,不是igbt

面板上写的是IGBT,说明书上也是IGBT

楼主:
到手后上电,风扇呼呼的转,电源指示灯不亮,输出正常,试焊了一下,感觉很好。测量了LED两端有电压也正常,怀疑LED坏了,打算把这个LED换了。拔出LED上电再次测量,灯亮了。不知道是哪里问题,就装回去了

网友C:
多少钱哪里买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少钱哪里买的呢

160元裸机。闲鱼

网友D:
我也想买一个,但是对这玩意儿一窍不通,不敢下手。

家里有个钢架子的支柱腐蚀了,想买点角钢给加固下,不知道用这种焊机能不能焊牢固?

网友E:
引用 楼主:
160元裸机。闲鱼

来个链接或者店铺,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来个链接或者店铺,谢谢

我也想要

楼主:
自己搜索恒鑫胜,标价1元的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想买一个,但是对这玩意儿一窍不通,不敢下手。

家里有个钢架子的支柱腐蚀了,想买点角钢给加固下,不 ...

肯定能焊,不过要看手艺。我试着焊过薄管,一焊一个洞,还是要多练习,掌握火候。在厚铁上到时好焊。

网友:
机子内容差不多,就是工艺太差了!国产机,工艺差、元件缩水,整体性能没保障!

网友F:
这个在家里用,电表能承受的了吗?

网友G:
这都没货了?

网友:
可以了mos用铁氧体变压器igbt用地非晶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在家里用,电表能承受的了吗?

家用插头一点问题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都没货了?

我买的那家好像有很多,卖出一台再挂一台。我朋友看到我的电焊机也在那家买了一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