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今天开眼了,金河田2.1音箱小喇叭竟然没接线

楼主(2021-02-25):
自用的金河田2.1音箱,测量喇叭内阻发现是5Ω多,既不是常见的4Ω左右,也与8Ω相差较大,搞不清是多大的喇叭。遂决定拆开外壳一看究竟。下面就是拆机图。拆开并不难,面板四周均匀用力撬开,面板就脱开了,只可以撬断了一个柱头,不过影响不大,还有5个呢。关键就是面板一开发现竟然是两个喇叭!心里大惊,这小东西还挺实在。然后就拧螺丝,看喇叭屁股上的标识,竟然是6Ω的,怪不得呢。最精彩的是那个小喇叭,竟然没接线,难道还可以DIY分频摩机?迫不及待地拆下小喇叭,现实给了我一记耳光——想多了!原来是个模型!仔细观察,好像是没完工的喇叭,只有骨架和纸盆,没有磁铁、音圈。这,到底是啥子意思?

网友A:
喇叭出厂漏装磁铁和线圈

网友B:
那个高音喇叭本来就是装饰用的,国产早期这种太多了,整个音箱就一个4寸全频,高音都是一个装饰

网友:
音箱孔开多了

网友C:
是的,这属于正常现象。
在买耳机的时候,经常会看到包装上写着阻抗为32Ω±15%(或16Ω±15%),阻抗后面的±15%为误差。
手机的外放喇叭也是,8欧姆的可以测出7点几或8点几。

8Ω 0.5W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喇叭出厂漏装磁铁和线圈

回头找个合适的装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高音喇叭本来就是装饰用的,国产早期这种太多了,整个音箱就一个4寸全频,高音都是一个装饰 ...

装饰就装饰呗,用个没完工的喇叭,装的非常像。

楼主:
或许吧,也可能是二期工程预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这属于正常现象。
在买耳机的时候,经常会看到包装上写着阻抗为32Ω±15%(或16Ω±15%),阻抗后面 ...

嗯,这个测出来的1KHz阻抗是5.7左右,是6Ω的

网友:
和现在的路由器一个套路,都喜欢天线多的,

就在外面放4-8根天线,里面什么也没有接

网友:
扬声器的 8欧姆指的是阻抗, 万用宝只能测量直流电阻

网友:
就是骗人嘛。

网友:
装个振膜还不错。

网友:
普通的音响里,这个小喇叭基本听不到,声音很小

网友:
没有打倒相孔,这个就是平衡压力用的,弄成喇叭状好看一些

网友:
好多这种防尘网应该是可以拆掉的,没有前面的假的不好看

网友:
被动式 喇叭...   箱体密封完整的情况下 与主动式喇叭配合使用

网友:
装饰用的吧 ,连接线柱都没有 !

网友:
共振自发声扬声器
俗称装饰假喇叭

网友:
至少比唱戏机,用一体塑料装饰的小喇叭,多一点零件。零几年有些电动自行车满盘电机轮胎偏细,拆开后才发现原来是一体轮,电机小了一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