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一只开关电源,60N06+3843+431+817C

楼主(2021-02-25):
有一电源,60N06+3843+431+817C方式,D7:LT8716,D8:7224,输出为-25V和-75V。

输入端滤波电容是330u/25V的,故用可调电源加电试验:

通过试验,在工作电压13——20V间可以正常启动,启动后,逐步降低工作电压至6V仍可正常输出;关闭后,工作电压为6V时无法启动,逐步升高工作电压至10V,开始不稳定的启动状态。根据通信设备的供电常规,确定工作电压在15——18V之间。
请教各位大神:它的输出电流应如何判断与确定?谢谢!

网友A:
如果没有具体参数,输出电流只能大体上估算。1)查开关变压器型号。通常型号上能反映出该电源的功率。然后根据输出电压推算输出电流。2)根据开关管源极电流取样电阻估算。3843的电流保护为1V,那么,可知开关管的最大允许电流。3843的通断比最大97%左右,那么按50%计算,可大体估算出该电源的功率。3)根据输出滤波电容来估算。通常设计时输出滤波电容跟该支路的输出功率是有固定关系的(可以查到)。按70%估算该支路的输出功率。再算出该支路的允许电流。此外,UC3843的DATASHEET显示其开启电压为8.6V,关闭电压7.6V。但你实际的测量结果不是。可能跟具体型号有关吧。实测结果对于日后维修很有价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有具体参数,输出电流只能大体上估算。1)查开关变压器型号。通常型号上能反映出该电源的功率。然后 ...

谢谢!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有具体参数,输出电流只能大体上估算。1)查开关变压器型号。通常型号上能反映出该电源的功率。然后 ...

不好意思,是我的大意,变压器上有标签标注:输入电压:12VDC,-70V=0.14A,-25V=0.4A。

网友:
电流太小了

楼主:
这好像是EPON中的辅助电源。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是我的大意,变压器上有标签标注:输入电压:12VDC,-70V=0.14A,-25V=0.4A。
...

0.14*70+0.4*25=20(W)。变压器型号上的020B就是指的功率。

网友:
高压整流只有一个二极管,滤波电容和变压器个头小,功率大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0.14*70+0.4*25=20(W)。变压器型号上的020B就是指的功率。

谢谢!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