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记自己维修用了5年的电吹风失败的经历

楼主(2021-02-25):
昨天网上折腾的,没有图片纯口述,记录下自己的失败经历,顺便向大家请教下问题,以及自己维修过程判断是否正确请大家多多指导。
一个用了5年的电吹风出问题了,开关是两档风速控制和两档加热控制。坏的症状是低档风速很低,高档风速也没有之前高,于是拆开
发现电路还是挺简单的,220V输入有个安规电容,然后电机是个385 36V电机(这是后来全拆了才知道的),电机供电是用一段发热丝分压后进入整流桥,滤波之后给电机供电
低档就是用了个二极管半波整流实现电压降低一半,发热部分没啥问题,于是也就没仔细看了。
来说说我的维修过程:
1、低档明显风速很慢,我就带电测试下电机的供电电压,结果神奇的是万用表直流档居然测不出,交流档可以测出总是跳动的电压,而且低档电压很不稳定,高档用交流电压档还能测出10几V,于是猜测这应该不是个交流电机(要不然干嘛用整流滤波电路呢),然后用可调电源直接给电机供电,发现到19V左右转速挺高的,7 8V也很像低档的感觉,于是判断电机应该没事,那就是整流完滤波出问题了,是个104陶瓷电容,换掉,换掉之后开机也在转,但是没有感觉到比之前转速有提高,然后忘记测一下电机供电电压了(主要是心有余悸带电测试怕被电)
以为修好了,装好外壳一试发现转速和修之前没啥区别,还是慢,不死心继续修
2、一开始不知道是电热丝抽头分压,还在想220直接整流滤波出来怎么可能才10几V电压,好吧,测量下这部分分压的发热丝,150欧。
然后我就觉得电机转速慢,肯定是输出的电压低了导致的,那么发热丝150欧我也不会算分压啥的,也不知道是不是发热丝电阻变化引起的输出电流降低,我不知道怎么想的,就想把整流桥换了看看会怎么样,于是拆掉电机,更换4个整流二极管,1N4007,按着方向接完之后,接上滤波电容,没接电机(其实是忘记输出正负是哪边,想先测试下输出两端的正负极的,后来发现很英明),上电看看整流滤波后输出的电压,打到直流电压档一测傻眼了,314V(具体多少忘记了,反正数值应该是220直接整流滤波出来的直流电压)幸亏没接电机,不然肯定糊了。但是检查了下自己焊接也没问题啊,我不是全拆了焊接的,我是拆一个件对比之前的二极管方向接的,跑了下电路,分压的发热丝没被我跳过啊,怎么输出电压这么高了……
3、哦上面测试的时候发现是开的高风速档开关,想试一下半波整流后输出电压是不是减半,但是手切换开关的时候被电了……吓死了。我还接了隔离变压器了,开关的位置底下是安规电容的小针脚,被电是我手碰到了安规电容的引脚了,但是想不明白啊,隔离变压器不是摸单项没事么,那么我猜测是安规电容对我放电?不知道被电这个环节我猜对没
……被电了之后心态崩了,不修了,拆了电机才知道是个385S 36V直流电机。后面DIY个手钻吧
想请教大家关于我维修过程中的猜测,以及如果有大神能从我的描述中推导出这个电吹风到底真正坏在哪里了,虽然没修好,但是我真想知道为啥
我的几个问题:
1、整流滤波后测试输出电压,直流档不稳定,交流档有数在跳,是不是滤波电容坏了?
2、我换了整流桥后为啥能出300多V的直流电压啊,分压的发热丝怎么回事?还有切到低档半波整流后得到的电压为什么不是300多V的一半?
3、我替换了5个二极管,一个半波整流的二极管和四个整流桥的二极管,没换之前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试的时候正向有0.5左右压降,反向不导通,感觉没坏啊,我的问题是二极管这样检测结果是不是就没啥问题啊,我是不是根本没必要换二极管
4、被电那下,电吹风是插在隔离变压器之后的,按理说摸单项不至于被电,我猜测是被安规电容电的,但是想想也不对啊,求解答我到底是为啥被电了……
5、最后的问题就是我一直纠结转速慢是电机供电电压下降导致的,那么要么整流滤波电路出问题,要么发热丝分压出问题,有没有可能单纯的是电机老化了呢?毕竟也用了5年多了,频率也不低

补充还有个问题,最开始判断是直流电机,用可调电源供电的时候想试试反接能不能反转,这时候没拆下来,上面是整流滤波电路,反接发现不能转,而且打火,后来拆下来电机发现反接可以反转,猜测是不是整流桥的方向导致的我反接等于短路了,所以电机不能反转?

网友A:
1、电吹风用的是直流有刷电机,通常是直接分压然后整流后供电,供电电流是半波脉动电流,不会用滤波电容的,那个104电容是消除火花降低干扰用的,不是滤波。
2、314伏是接错线了
3、那个半波二极管是切换高低风档用的,没坏
4、就算接了隔离电源,电压还有220伏吧,难道楼主以为隔离了就可以随便抓220伏的两端?
5、通常是电机碳刷磨损,换个电机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电吹风用的是直流有刷电机,通常是直接分压然后整流后供电,供电电流是半波脉动电流,不会用滤波电容的 ...

非常感谢回答
其实最后我拆电机的时候也感觉是电机出毛病想换电机了,但是奈何扇叶不好拔下来,电机固定在一个套里,套里是扇叶,只能从上面下手去拔,还伸不进去,我用个夹子夹半天纹丝不动……
另外隔离电源我被电到,并没有触碰到LN两端,我只是想去拨动开关,手应该只是碰到了一端而已,所以就不清楚到底是哪里对我放电了……
另外非常感谢科普104电容的用途,我还真的以为是滤波来使用呢,但是确实能看到电机里面有火花
314V的事我就不知道到底咋回事了,有机会在研究研究吧,现在已经是尸体了,电机拆下来看起来还能转,做个小风扇吹自己完了,剩下的发热丝准备也留着一些看看能不能干点啥

网友:
电吹风用的一般是带电刷的串激电机。。。。交直流都能用的。。不串二极管是交流电源驱动,串二极管就是直流驱动

网友B:
1、电吹风用的是直流有刷电机,通常是直接分压然后整流后供电,供电电流是半波脉动电流,不会用滤波电容的

2、电吹风用的一般是带电刷的串激电机。。。。交直流都能用的。。不串二极管是交流电源驱动,串二极管就是直流驱动

真诚请教,到底哪种说法正确(电吹风用的电机是直流有刷电机还是交直流有刷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1、电吹风用的是直流有刷电机,通常是直接分压然后整流后供电,供电电流是半波脉动电流,不会用滤波电容的
...

按我说,该把厂家拉出去打几大板,一个电吹风的电机都不能形成行业标准。各家用各家的电机,这还让人怎么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