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电子时钟改装

楼主(2021-02-25):
改造18650锂电池充电,原电压两块纽扣电池三伏,装一个二极管降压0.3伏,加一个电容,换电池的时候能坚持一分钟时间不掉电,一天大概快十几秒,晶振上各焊接两根漆包线时间走慢一点。

网友:
三洋红袍锂电池,不错啊

网友A:
晶振上焊漆包线相当于小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晶振上焊漆包线相当于小电容

是的,开始也是不知道,在论坛上看别人学的

网友:
RX8025T
RX8025T
RX8025T

网友:
弄个外壳罩一下好看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晶振上焊漆包线相当于小电容

直接接一条线上去 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直接接一条线上去 就可以了?

一个脚一根,然后绞起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个脚一根,然后绞起来。

绞起来放一边就行了?还是线是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绞起来放一边就行了?还是线是通的?

线不能通,线通就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