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3281BB双贴PF29F64B2AMCMG2坏块太多

楼主(2021-02-25):
其中的某一块闪存颗粒搬到IS903检测有新增坏块,并且坏块总数不少.是不是没救了,3281BB无能为力了。

另外一个U盘,也是同样配置,单贴写入70M/s,双贴写入仅仅100M/s,速度叠加幅度好低啊

网友:
坏块多的各方面,在3281上开低格,或者还能降容开出来

网友:
有坏块的L06直接干58XT或者3111跑RDT,纠错 坏块管理映射 什么3281 917 903都是浮云,

楼主:
两个颗粒,同一个SSD拆下来的,一个有新增坏块,一个写入不稳定。PE次数用光啦

网友(2022-03-27):
楼主你这个查询软件名称是什么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