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请教:变压器全波整流改全桥整流会不会增大功率

楼主(2021-02-25):
家里有个小变压器,上面写着12VDC1.5A,拆开后看里面高压线圈一组两个头,直接连接220VAC,低压部分三个头,相当于是中间抽头了,全波整流。用了四个两极管但是两两并联的,相当于是两个两极管吧,两个35V4700uF的电容做滤波,但这两个电容也是并联使用的。

用这个家伙带优惠购里面的气泵到两个气就带不动了,想能不能改成了全桥的,会不会功率会提高一部分。
另外,这个变压器这种东西,我也不知道和里面的矽钢片 是不是有关系,和里面的高压部分的线圈是不是有关系。
目前还没动,想听听各位老大的意见建议,有没有必要改

谢谢各位老大了

现在就是这样式儿的

以下是拆开后里面矽钢片的大概尺寸,麻烦哪位老大帮看看

我想把中间抽头拆开,并联两个次级线圈然后全桥整流
就是下面这样式儿的

不知道电流输出会不会提高很多

网友A:
不会增加功率,因为变压器的最大功率是由铁心的截面积决定的,另外也和绕组的铜线直径有关。

网友:
全桥已是最大效率,

网友:
全波和全桥出来的波形是一样的,效率也是一样的。

网友:
换成肖特基二极管,输出功率会稍微高一点

网友B:
用两个一样的变压器并联还差不多。

网友C:
为什么要这样改呢?
电源的平稳性有所下降了,不是吗?

网友D:
全波整流改成全桥整流电压差不多增加一倍(不用中心抽头),电流差不多减少一半,功率不会增加,12V的气泵电流会很大,这个电源肯定不够用。

网友:
只是效率高,功率没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增加功率,因为变压器的最大功率是由铁心的截面积决定的,另外也和绕组的铜线直径有关。 ...

我记得有这么个说法,就是铁芯啥的都有关系,我不懂,我来问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全波整流改成全桥整流电压差不多增加一倍(不用中心抽头),电流差不多减少一半,功率不会增加,12V的气泵 ...

用抽头,拆开成两个副绕组,然后并联
这不就是带不动才这样想嘛,两个气就不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要这样改呢?
电源的平稳性有所下降了,不是吗?

带不动气泵,所以想看看能不能收拾收拾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两个一样的变压器并联还差不多。

只有这么一个,看样子还不小,所以有这个想法
另外就是比这个小很多的那种了12V800mA的

网友E:
理论上讲,改后变压器的总功率不会改变,但次级绕组线径截面积增加了一倍即允许通过更大的电流,而整流管可通过的电流却下降了一半,同时整流管的压降也增加了一倍。如果只改变线路接法而不改变整流管型号,那将彻底改变了变压器次级线圈与整流管的匹配关系。

网友:
12伏1.5安的变压器肯定带不起气泵的,那种打汽车的充气泵起码要12伏8安以上

网友F:
2组线圈并联电流比原来大,但是能不能带气泵,需要试试。但是不能简单的2个线圈并联,需要2个桥,各自接入,然后在桥后面并联,还要注意线圈同名端要一致。

网友:
气泵的电流8安到12安。你的电流不够。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抽头,拆开成两个副绕组,然后并联
这不就是带不动才这样想嘛,两个气就不转了 ...

两个次级绕组并联桥式整流跟两个绕组中心抽头全波整流输出电流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2组线圈并联电流比原来大,但是能不能带气泵,需要试试。但是不能简单的2个线圈并联,需要2个桥,各自接入 ...

不能交流出来就并到一起吗,呃。。。。相当于并网?就是交流“并网”而不是您讲的直流“并网”,呃。。。

楼主:
引用 网友E:
理论上讲,改后变压器的总功率不会改变,但次级绕组线径截面积增加了一倍即允许通过更大的电流,而整流管可 ...

换个大桥,我有几个大桥,忘记在哪里拆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