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教下变压器的问题

楼主(2021-02-25):
小白一枚,初中物理学过变压器初级和次级的绕线匝数比决定了变压比,我的问题是:
1、理想状态下,输入220,输出想得到22V,就是10比1的绕线比,那么初级100圈次级10圈,和初级10圈次级1圈,这样的变压器区别在哪呢?功率吗?
2、是不是越大的变压器(初级和次级的线径和圈数都比较多)这种变压器的功率越大,材料用的多价格也就越贵吗?
3、手头有几个喇叭配套的输出变压器,也不知道匝数比,因为想玩一玩整流滤波电路,但是220V的交流电玩的心有余悸,想变成低压一点的交流电玩一下,所以想问问手头这种输出变压器,能不能初级直接接220V?我不考虑功率输出的情况,因为不带什么负载,仅仅想看看整流滤波电路之后的一些波形啥的,所以在想一个未知参数的变压器,能不能拿来简单的当做交流变压使用呢?

网友:
3是大概率是不能的,一般定压功放的输出110v左右吧。
变压器初、次线匝数,与其输入输出电压及zhi输出功率有关,功率大小又与硅钢片截面积有关,常用小型变压器每伏匝数计算公式为:N=10000/4.44FBS
这里:N—每伏匝数,F—交流电频率(我国为50HZ),B—磁通密度,S——铁芯截面积
磁通密度一般因材料而异,常见的硅钢片取1.2-1.7左右.

网友:
一般EI变压器截面积=(舌宽x厚度÷1.25)²。初级每伏匝数=截面积÷45(常数)。初级总匝数=初级每伏匝数x220。次级匝数=初级每伏匝数x想要输出的电压。因为变压器有各种损耗故次级会多绕5%左右的匝数。

网友A:
过去不少人用输出变压器直接改为电源变压器使用,大概输出在6V上下,但那是电子管收音机的输出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过去不少人用输出变压器直接改为电源变压器使用,大概输出在6V上下,但那是电子管收音机的输出变压器。 ...

我这是类似商场顶上挂的那种喇叭上的输出变压器,其实我并不是想要输出多大的功率,就是想要个低压交流的输入源,然后往下去做一些整流滤波之类的实验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这是类似商场顶上挂的那种喇叭上的输出变压器,其实我并不是想要输出多大的功率,就是想要个低压交流的 ...

有些输出变压器初级可以接220v交流电,好像10w或5w的定阻式喇叭变压器可以直通220v,可以暂短通电试一下,很快就发热的就不行了。
曾经把3 W的6P1的输出变压器去掉-字铁芯,初级接220v给显像管消磁,通电10来秒就很热,但是消磁就是3~5秒的短时间的,所以也没烧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些输出变压器初级可以接220v交流电,好像10w或5w的定阻式喇叭变压器可以直通220v,可以暂短通电试一下 ...

次级不接任何负载,初级通220也会发热烧掉吗?

网友:
1:初次级圈数比是由电压比决定,但考虑到内阻损耗,次级会稍多;但初级圈数是由电压\功率\铁芯材料等决定的,不是你随便想多少就多少的.多了内阻增大功率下降,少了发热严重直至直接烧毁.
2:一般来讲铁芯越大,功率越大,相同电压下线径越粗,电流越大,圈数越少,材料越贵.
3:功放输出变压器要看具体的情况,看功率线径圈数等决定的,尽量不要直接接220V,只是玩玩就看功率大小情况串个灯泡吧,安全第一

网友:
需要将变压器的铁芯尺寸报上,别人才有可能提出参考意见。

网友:
楼主要玩胆机吗?输出变压器 和电源变压器 要求不同 设计 也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