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热水器拆下不会接线了,求助。

楼主(2021-02-25):
热水器拆下来忘了控制板和加热管整体留照。。控制板继电器出来有四线。。俩俩颜色相同。。继电器COM脚出来红蓝俩线过互感器。。另红蓝俩线NO脚不过互感器。。现在不知道哪俩线去加热管哪俩线去温控器?
或者我插电能不能测出如何接线的呢?感谢!

网友:
这个是有2组发热丝,红、兰各接一组……

网友A:
温控器和发热丝肯定是串联的
继电器是一个开关,接哪边都可以,不过一般输入接COM,也就是温控器出来的红蓝线接COM端,发热丝的红蓝线接NO端。
至于互感器,作用是防止漏电?如果是防漏电的话,那就是温控器出来的两根线过互感器。其实因为温控器和发热丝串联的,所以发热丝的两根线过互感器也可以,总之不同颜色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温控器和发热丝肯定是串联的
继电器是一个开关,接哪边都可以,不过一般输入接COM,也就是温控器出来的红蓝 ...

感谢!对继电器不懂。。有没有可能COM出来的红蓝线一端接温控一端接发热呢?这样也就是温控和发热各有一线过互感。。

网友:
在使用手册里会有接线图。
如果电热管有4个或3个接头,就是2个加热管,普通加热时只通电一个电热管,快速时2个都加热。
看照片1只有2个接头,那么两个继电器就是一边接电热管,一边接电源(控温器),电热管两端同时通/断电(为了安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对继电器不懂。。有没有可能COM出来的红蓝线一端接温控一端接发热呢?这样也就是温控和发热各有一 ...

说错了,还是不能随便接,要注意电流方向。而且你穿过互感器时候也要注意电流方向,要保证两根线电流方向相反。
交流互感器:当火线和零线同时穿过互感器,如果没有漏电,那么两根线的电流大小相等,方向相反,互相抵消掉,所以互感器没有输出。当有漏电时候,两根线方向还是相反,因为有电流从其他地方漏掉了,所以两根线电流不一样了,那么电流的差值就会被互感器感应出来。这就是防漏电原理。

网友:
火线和零线穿过互感器是对的,这个互感器检测的是零序电流你通电热水器不会出现漏电保护就是对的

网友:
现在手机很方便,拆之前应该先拍个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错了,还是不能随便接,要注意电流方向。而且你穿过互感器时候也要注意电流方向,要保证两根线电流方向 ...

非常感谢!明白了。。220零火俩线串过温控经过互感到继电器COM端。。继电器输出NO端接到热管俩端。。

网友B:
没见过火、零线一起穿互感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见过火、零线一起穿互感器的……

漏电保护器都是零火一起穿互感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漏电保护器都是零火一起穿互感器。

呵呵!落后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