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小功放机BT-298A拆解

楼主(2021-02-25):
买的这个小功放机,看遍了盒子和机子,没有找到品牌厂家厂址,店 名叫LEPY,这大概是它的品牌吧。

功放块是YD7377,运放是4558,还有个小的四方形芯片,型号看不清,大概是做蓝牙,TF卡,优盘,收音机功能处理的吧
YD7377大概山寨的TDA7377吧,TDA7377是2X20W/4欧 14.4伏,12伏供电也就十几瓦吧。

楼主:
还有遥控器,挺小巧的。

网友A:
看那变压器和芯片,30W+30W都够呛,还标300W+300W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那变压器和芯片,30W+30W都够呛,还标300W+300W

功率标注看看就行了,不要当真

网友B:
不管怎样,现在的人玩音响真幸福。想想刚上初中那会,买电路板,变压器,音调板,收银板自己装,现在只需百八十块就以买到手,还带蓝牙

网友:
有30瓦就赚到了,300瓦想想都偷着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那变压器和芯片,30W+30W都够呛,还标300W+300W

买的时候说明上是额定功率40W+40W,

网友:
7377能有多大功率?

网友:
哇,除了虚标,做工还算可以啊

网友:
现在都玩D类功放了

网友:
300+300是型号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管怎样,现在的人玩音响真幸福。想想刚上初中那会,买电路板,变压器,音调板,收银板自己装,现在只需百 ...

说明科技在发展,科技发展的同时也暴露了你的年龄

网友:
300W+300W?这个是型号吧?如果是功率,那肯定是写多了个0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明科技在发展,科技发展的同时也暴露了你的年龄

我年龄36,不算多大,只是接触电子的时间比较早。小学4年纪就跟着学家电中专的堂哥修电视机什么的,5年纪开始去买收音板回来装,初一98年就开始买10块钱一张的850功放板(4个蜘蛛散热器金封管那种)装放大器,第一块板因为没有弄明白什么是双电源给弄烧了。     说到这个850功放,刚刚搜了网上还卖20多一张,带音调的40多,想想以前我买带音调的25,按照99年的物价应该比现在贵好几倍了,当时都是平时一分零花钱都不舍得用,就攒着买电路板

网友:
那个300W是指PMPO功率,一般是额定输出功率的10倍左右

网友D:
这玩意可以输入直流或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玩意可以输入直流或交流?

都可以,直流需要自己配12伏电源。

网友(2025-07-16):
挺不错的,特别是俩小把手,价格如何?如果可能,把变压器换大点的,足功率输出应该可以,YD7377就是TDA7377国内生产的型号,如果改成D类功放芯片功率就更大了

网友:
还是比较传统的小功放,外观可以,还有抓手,接电脑音箱可以了。

网友:
300W是型号  哈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