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源适配器里面的几个元件请教各位大佬

楼主(2021-02-25):
适配器坏掉了,里面几个元件不知所以,请大佬们赐教:图1图2在线万用表测类似2极管,有一只脚好像空脚;图3中123脚互通,5678互通,5678类似2极管+极,123类似2极管-极。

网友A:
前面两个是两个二极管的结构,用于把电压钳位在一定值。

第三个是MOS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面两个是两个二极管的结构,用于把电压钳位在一定值。

谢谢老师。
你说的很靠谱,符合电路的状况,图片收藏备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
你说的很靠谱,符合电路的状况,图片收藏备用。

问度娘啊,这些问题还来问,竟然还有人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度娘啊,这些问题还来问,竟然还有人回答

呵呵,这种字符在度娘那里铺天盖地的都是广告,根本不知所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