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TA7642收音機散件 - 磨機

楼主(2021-02-25):
前幾年,買了五套TA7642收音機散件。這次有機會網購了Litz線(0.07x28)和粗大的磁棒(140x36mm),相當的誇張!將原來的小磁棒(52x12x5mm)替換了下來。換成大磁棒之後,接收信號的能力的確有很大的增強。
另:再把二個磁棒接起來,直徑36mm,長度已經高達280mm了,可以收到五個臺了。

网友:
你绕平整了效果会比换磁棒好……

网友:
固定线圈不能用金属线。

楼主:
編輯功能怎麼找不到了?利用回復吧:把二個磁棒接起來了,直徑30mm,長度高達280mm,可以收到五個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編輯功能怎麼找不到了?利用回復吧:把二個磁棒接起來了,直徑30mm,長度高達280mm,可以收到五個臺了。 ...

磁性天线的绕制方法 - 百度文库
https://wenku.baidu.com/view/8eebb449cf84b9d528ea7af0.html

网友A:
这啦叭口径也配的太大了三极管能拖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啦叭口径也配的太大了三极管能拖动?

拖得動!沒問題!有機會你可以試一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拖得動!沒問題!有機會你可以試一試。

低阻啦叭还是高阻啦叭?

网友:
看了半天,与磨机没有任何关系啊。看标题进来了,还以为是收音机上的元件用于电磨DIY了呢。

网友B:
磁棒自己制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阻啦叭还是高阻啦叭?

喇叭上面沒有規格,就是拆的音箱上面的喇叭,5或6英吋的樣子,不會超過8Ω,也可能是4Ω。應該屬於低阻喇叭。

楼主:
引用 网友B:
磁棒自己制作啊

淘寶買的磁棒,磁棒上面的線圈是自己繞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喇叭上面沒有規格,就是拆的音箱上面的喇叭,5或6英吋的樣子,不會超過8Ω,也可能是4Ω。應該屬於低阻喇 ...

连变压器都没看见,后级象是三极管,能能拖动这低阻大口径啦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变压器都没看见,后级象是三极管,能能拖动这低阻大口径啦叭?

是的,後級有兩個三極管進行放大。不但拖得動,音色也比小喇叭豐滿很多!

网友:
兄台你为啥用繁体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後級有兩個三極管進行放大。不但拖得動,音色也比小喇叭豐滿很多! ...

能上个电路图么?看看这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上个电路图么?看看这电路。

TA7642電路圖和電路印刷版(順便上三張我自己粘接的磁棒以及自己繞製的線圈的圖片):

网友:
这家伙事儿估计得好几十年了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TA7642電路圖和電路印刷版(順便上三張我自己粘接的磁棒以及自己繞製的線圈的圖片): ...

谢谢大师的电路图,保存下了,以后试试,有块手表收音机板,有7642。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大师的电路图,保存下了,以后试试,有块手表收音机板,有7642。

TA7642是直放式的,電路簡單、高效、底噪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