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洗衣机机械控制器改正反转间隔时间

楼主(2021-02-25):
老洗衣机波轮正反转中间间隔时间太长了,应该是导致衣服洗不干净的原因,修改一下缩短间隔时间,把齿轮中间的牙齿隔两个,割去一个。

网友A:
还有这种整法?电机负荷会增加的吧?洗涤时间缩短洗净度也增加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这种整法?电机负荷会增加的吧?洗涤时间缩短洗净度也增加了吗?

控制器定时时间会走快,是比原来会洗净一点,以前电机惯性停稳了,过一两秒钟才会反转,现在不停稳就开始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