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件] IBM X3650M4服务器 550W 94Y8110 43X3312 改装12V 45A 开关电源

楼主(2021-02-25):
电源需要坛友自己动手改装
电源特价20元一个 需要的坛友进淘宝店铺 联系客服改价
电脑端链接: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1-c.w4004-23464796658.5.6acf8778oCUWoF&id=559979051263
店铺名字:京源森茂科技

网友:
非常不错了,感谢了啊

网友A:
这电源成色不行。买了2个。其他电源都是短接后有输出才转风扇。这个插电风扇就猛转像开飞机一样响。10几秒后就慢下来但是声音还是比其他服务器电源风扇大。关键风扇还时快时慢的明显听得出来。我2.22号到手的2个这种型号电源前后几天时间都出问题不能用了。故障都是10秒后亮黄色故障灯。。前后也买了6个各种型号的服务器电源了,都没问题正常使用成色也新。这种电源明显使用时间长了元件老化不稳定。建议选择其他类型的服务器电源这个真不行不建议购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电源成色不行。买了2个。其他电源都是短接后有输出才转风扇。这个插电风扇就猛转像开飞机一样响。10几秒 ...

20元一块的电源 还包邮 其中的差价跟运费都是扣我自己的,你自己改装金手指给弄坏了 还说电源不好,我出了有500多块这个电源, 就你自己的有问题 ,我让你直接退,你怎么不退,

楼主:
引用 楼主:
20元一块的电源 还包邮 其中的差价跟运费都是扣我自己的,你自己改装金手指给弄坏了 还说电源不好,我出 ...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id=237472&extra 这个是正确的改装方法,你在看看你自己发帖的,改装过程全部都是错的 金手指都弄坏了

网友A:
我改好都有12V输出了。怎么会改错了。看着到处是焊锡金手指都完好无损。就是烙铁用的马蹄头大了掉锡表面有点焊锡都刮干净了也没碰线。现在焊的铜线也是漆包线不导电。金手指也是用高温胶布盖住再焊的。你是说了可以退货。但是根本就没说金手指有锡还能不能退。要是发回去了你再说这个就是你占主动就难得扯皮了。都知道粘锡就不能退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改好都有12V输出了。怎么会改错了。看着到处是焊锡金手指都完好无损。就是烙铁用的马蹄头大了掉锡表面有 ...

你看看别的客户是怎么改装的 ,一个20元的电源 你自己改装坏了,你这个电源改装的但凡懂点的就知道肯定是你接错线了,正确的改装方式上面发的有链接,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看看别的客户是怎么改装的 ,一个20元的电源 你自己改装坏了,你这个电源改装的但凡懂点的就知道肯定是 ...

然后大家可以在去看看你的帖子 看看你是怎么把电源给一步一步改错的,你去看看你发的求救帖子 在看看我客户发给我的正确改装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