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QJE可调电源维修

楼主(2021-02-25):
来大神   买的坏的可调电源  70块   不会修  求助

楼主:
变压器有一个烟盒长加宽  60v10a的

网友A:
至少得把电路板拍出来吧!早期多用是LM723方案

楼主:
左下  lm358   右边下面14个脚的7baevfk lm324  右上两个 opo7c 98m a6g7

楼主:
这根线干嘛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至少得把电路板拍出来吧!早期多用是LM723方案

电路板有两个   一个只有接线端子  继电器  另一个有图片

网友:
50包邮解君愁!

网友:
这个60V10A肯定比较重了,你要50元且包邮,他邮费都可能要接近50元,修不好还不如卖给废品站。

网友(2024-09-23):
电流采样的连线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