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发个悬赏,价格私聊,个人认为比较简单,串口屏幕控制mcu的io电平

楼主(2021-02-25):
先上硬件

就是通过这个串口屏幕连接mcu,触摸屏幕按钮控制mcu的io电平(脉冲电平,按下高,松开底)
io接口越多越好,30个以上。MCU自选,随您方便。
有意向的加V Ellipsis--或者私聊

网友A:
很简单,2分钟就搞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2分钟就搞好了

不懂编程的2个月也憋不出来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懂编程的2个月也憋不出来啊

你不觉得这个屏幕太小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觉得这个屏幕太小了吗

86暗盒的呀,不小,用来做家庭灯光控制的

网友B:
不就是带触摸的串口屏么,USART HMI,跟MCU串口通信

网友:
参考led点阵屏,想多少io都可以,你这个不需要很高实时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就是带触摸的串口屏么,USART HMI,跟MCU串口通信

我个人爱好这些,但是仅限于硬件,软件这种灵魂的东西不会。。。毕竟土木工程专业的

网友:
这个估计应该有配套主控板吧

网友:
这个屏真的很漂亮也很贵呀,再加上开发费用最终落到墙上有些肉疼。

网友:
首先你要知道这块屏的通讯协议,如果没有自己分析下,应该不是很复杂。有了协议,然后就简单了。

网友:
单片机会搭最小系统,会点流水灯. 我仅限这个水平了

网友C:
家庭灯光?  30多个灯进一个86暗盒 咋想的,应该做成4路一组的从模块,然后由触摸屏主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家庭灯光?  30多个灯进一个86暗盒 咋想的,应该做成4路一组的从模块,然后由触摸屏主控 ...

二级甚至三级菜单啊,总控。

网友D:
要有30个的IO输出点,那么必定外面要有30个继电器吧,这样应该是很大一堆东西了。这样的话用这样一个小屏再加一个继电器接线的大盒子不太合适吧!
你说的是用于家庭灯光控制,这么多灯从一个继电器盒里布线出去,也是个大工程吧!
我觉得应该搞成电力线载波通信或手机APP控制的,这样布线、扩展都方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有30个的IO输出点,那么必定外面要有30个继电器吧,这样应该是很大一堆东西了。这样的话用这样一个小屏再 ...

MUC io接蓝牙模块jdy-40发io,jdy-40收io接继电器,随意放。模块4块钱一个,简单。

网友E:
引用 楼主:
MUC io接蓝牙模块jdy-40发io,jdy-40收io接继电器,随意放。模块4块钱一个,简单。 ...

这样就没必要那么多IO了吧?无线组网就行,一个无线模块接MCU做发送,其他模块接收就好了。通过无线ID地址区分数据发给哪个接收模块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样就没必要那么多IO了吧?无线组网就行,一个无线模块接MCU做发送,其他模块接收就好了。通过无线ID地 ...

不会呀,会的不难,不会的干瞪眼啊。。。奈何我是学土木工程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MUC io接蓝牙模块jdy-40发io,jdy-40收io接继电器,随意放。模块4块钱一个,简单。 ...

什么模块4块钱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什么模块4块钱一个?

不是写了吗,JDY-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