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又爆了一根保险管,不得不采取措施

楼主(2021-02-25):
吧表很小巧,过年也带着到处玩。爆掉保险管真不方便,还好买了一盒100个/4元的备用。为了避免无法及时更换新的保险管,决定塞一个到万用表里。

网友:
过年戴着万用表去亲戚家拜年,顺便测电压?牛比克拉斯

网友A:
为一个万用表买100个保险管?你牛。

网友:
到处玩,烧保险了吧

网友B:
虽然有保险,但也不能总是爆了它啊,对表也是个威胁,虽然可能是炮灰表,但也是花钱买的不是,就算是白来的,多一个表总比少一个强啊,另外保险管有条件最好还是拿来一个试验一下,看看标定电流,和实际熔断电流,我之前看过一个测试,电流超出标定电流好多都不熔断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为一个万用表买100个保险管?你牛。

我为了个只要一个保险管的模型买了一百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虽然有保险,但也不能总是爆了它啊,对表也是个威胁,虽然可能是炮灰表,但也是花钱买的不是,就算是白来的 ...

这是好主意,尤其是像这种仪器上面的,低一点一般也能用,但确实能保护仪器

网友:
现在这样有点性价比的入门小表也基本上没有什么活动了,有准备搞一个来玩,结果没有活动了

网友:
买快融的,保险点!你买的都是慢融的!

网友:
爆几次后估计就不是只换一个保险管那么幸运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为了个只要一个保险管的模型买了一百个

4元100个就是便宜,我玩了30几年电器,都没用得完100个保险管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4元100个就是便宜,我玩了30几年电器,都没用得完100个保险管呢。

我有两盒,两百个,现在还满着

网友(2021-04-12):
楼主有没有测过这个保险丝的阻值啊,我的原表里面带的居然有5欧姆多

网友D:
我决定了,做保险丝去,废网线有的是,废保险管有的是,保险管盒子有的是,搭点焊锡,一上午做半盒,一天做一盒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决定了,做保险丝去,废网线有的是,废保险管有的是,保险管盒子有的是,搭点焊锡,一上午做半盒,一天做 ...

你这哪是保险管,简直就是铁索桥!

网友:
  爆保险丝都是人为操作失误造成的、为什么误操作就是不改呢?。

网友:
总爆管还是找一下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