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大们,PC装openwrt不能访问

楼主(2021-02-25):
一台PC装了openwrt,并把 ipaddr 设置成192.168.0.99 ,路由器是192.168.0.1,同路由器的电脑不能访问192.168.0.99,求教求教

网友A:
“192.168.0.99 ” 是openwrt的wan口 还是lan口?
wan口默认带防火墙,禁止访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192.168.0.99 ” 是openwrt的wan口 还是lan口?
wan口默认带防火墙,禁止访问

lan口呢。已经严格按照教程了

网友B:
不太清楚你配置的目的是什么?单臂路由?所以不好回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太清楚你配置的目的是什么?单臂路由?所以不好回答。

问到点上了...

网友C:
openwrt在中将防火墙配置文件 /etc/config/firewall 中的wan口规则改为

config zone
        option name 'wan'
        list network 'wan'
        list network 'wan6'
        option input 'ACCEPT'    #<<====将此处的 REJECT 改为 ACCEPT
        option output 'ACCEPT'
        option forward 'REJECT'
        option masq '1'
        option mtu_fix '1'

然后重启防火墙 /etc/init.d/firewall restart即可从wan口访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太清楚你配置的目的是什么?单臂路由?所以不好回答。

旁路由,低耗主板只有自带一块千兆LAN,以前买过论坛12元的品胜云,跟论坛帖刷了OP,里面很多功能很好玩,想装入其他功能又受空间限制,所以一直希望搞一只让自己学习。哦,是了,路由器里面看不到在线设备有刷OP的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openwrt在中将防火墙配置文件 /etc/config/firewall 中的wan口规则改为

config zone

我没WAN口呢,只有可怜的一个千兆LAN,想做旁路由,就是先简单点,刷了OP的设备连入同一个主路由,然后其他设备能打开OP界面就OK

楼主:
应该算旁路由吧,把科学什么部分让OP里面功能做

网友D:
旁路由的话openwrt 不要设置动态Ip,给设置个静态地址,网关设置成主路由Ip,主路由的网关设置成openwrt的Ip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旁路由的话openwrt 不要设置动态Ip,给设置个静态地址,网关设置成主路由Ip,主路由的网关设置成openwrt的I ...

换了个OP版本,OK了,估计是不同版本的设置不一样,找时间搞透彻,按您的意见学习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