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的地方手机用原装正品的充电器还是会跳屏?

楼主(2021-02-25):
去年在北京停车场,在那用的手机充电器都是原装正品,质量很好的,乐视的、小米的都是这样!以前用过劣质充电器才这样的,开始不知道,后来才知道是Y电容的问题,但是这是质量有问题的!质量好的是因为什么会这样呢?

网友A:
人家厂家负责任,怕你边冲边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人家厂家负责任,怕你边冲边用。

楼主(2021-06-06):
听说高铁上充电的时候也是这样!是不是和电源有关?那为什么民用电就可以加个Y电容就可以解决?为什么在停车场的电源会这样?也是逆变的吗?不会吧?就算是高铁是逆变的,那充电器也是类似的过程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听说高铁上充电的时候也是这样!是不是和电源有关?那为什么民用电就可以加个Y电容就可以解决?为什么在停 ...

高铁起码是110KV,不是逆变的。应该是电机有高次谐波之内的干扰吧。动车上面回复的,正在感受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铁起码是110KV,不是逆变的。应该是电机有高次谐波之内的干扰吧。动车上面回复的,正在感受这个问题。 ...

我也不是太理解,Y电容是减小或者消除共模干扰的!为什么要放置在指定地方?其它地方不行吗?高铁这个是怎样工作的?是像以前的有轨电车一样吗?电源是交流电?如果是这样的电源在接触的时候产生的是什么样的干扰?

网友C:
上次高铁充电屏幕跳。还以为是充电头问题(当时用的联想65w PD)。后来才知道是交流端的问题。不知道原理,也没有找到相关资料。

希望大家能继续讨论这个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次高铁充电屏幕跳。还以为是充电头问题(当时用的联想65w PD)。后来才知道是交流端的问题。不知道原理, ...

我也不知道!听说Y电容是管这个干扰的!有的地方的民用电都是这样呢!Y电容不是减小或者消除共模干扰的,在输出的时候加个共模电感会不会减少这样的干扰?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上次高铁充电屏幕跳。还以为是充电头问题(当时用的联想65w PD)。后来才知道是交流端的问题。不知道原理, ...

可能是因为电机产生干扰,我记得复兴号好像没问题,动车就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因为电机产生干扰,我记得复兴号好像没问题,动车就不行了。

我也是听别人说的,网上也是这样说,我还没有坐过呢!但是在北京的时候当地用正品充电器就跳屏!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是听别人说的,网上也是这样说,我还没有坐过呢!但是在北京的时候当地用正品充电器就跳屏! ...

我碰到的是不动手机,就是正常的,要操作的时候就乱跳。

网友D:
我在货车上用升压器.然后用同一条线同一充电器给手机充电.一台车子跳屏,一台不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在货车上用升压器.然后用同一条线同一充电器给手机充电.一台车子跳屏,一台不跳 ...

不知道在初级输出加个共模电感会不会有用!有人说把数据线线在磁环上就好了!这个效果不是类似于串模电感吗?跳屏不是共模干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碰到的是不动手机,就是正常的,要操作的时候就乱跳。

这样的也有!有的手机放在那就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的也有!有的手机放在那就跳了!

楼主:
我怎么看不到你回复的是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怎么看不到你回复的是什么?

是一个表情。

楼主:
哦一个表情不够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