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源电动车跑偏,怎么调整平衡?

楼主(2021-02-25):
总感觉车子跑偏,尤其是载人时更明显

谁能根据左右手吃力方向分析一下跑偏情况?如何调校?
如果是前叉变形,应该肉眼能看出来吧?看不出来的形变应该也不会导致跑偏吧?

如果是后平衡螺母位移,会不会也能从后边看出来后轮正不正?

网友A:
基本上是后轮拆装时候没装好

网友B:
后轮轴,后摆臂轴,后减震力不一致,前后轮不一线等都会出现跑偏现象。

网友:
前后轮不一线的可能性大

网友:
卖了换个新的最好办法

网友:
首先要知道,为什么,什么时候开始跑偏的.

网友C:
前叉两面不一样了吧,是感觉车把总是向左或右偏吗?如果是的话那么修理前叉或者换吧,这东西不好调

网友:
先判断龙头是否正 其次就是后轮轴是否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叉两面不一样了吧,是感觉车把总是向左或右偏吗?如果是的话那么修理前叉或者换吧,这东西不好调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上是后轮拆装时候没装好

买的旧车,没动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后轮轴,后摆臂轴,后减震力不一致,前后轮不一线等都会出现跑偏现象。

能通过观测看出来是不是偏吗?以前我修自行车时是根据车轮到左右叉间距来判断正不正的

网友:
也可能是龙头碗组有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能通过观测看出来是不是偏吗?以前我修自行车时是根据车轮到左右叉间距来判断正不正的 ...

车子翻过来轮子冲天,一根细绳拉直,前后轮圈4个点能否都贴上就查出偏不偏。

网友:
引用 网友D:
车子翻过来轮子冲天,一根细绳拉直,前后轮圈4个点能否都贴上就查出偏不偏。 ...

学到东西了,我摩托车之前也有类似情况,后面也是自己慢慢调了后轮解决

网友(2021-05-07):
查查前面龙头上下碗轴承 时有发生这种故障

网友(2021-06-23):
前减震中一个坏了。

网友:
用脚踹,朝反方向打死用脚踹前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