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光感小夜灯 顺便求降低亮度的方法

楼主(2021-02-25):
薅羊毛到的小夜灯
结果太亮了
想降低亮度
这4个led是串联的
拆两个换上两个电阻可行?
该换什么样的电阻呢?

网友A:
这没有必要折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没有必要折腾吧,

晚上放卫生间 进去了耀眼

网友B:
我的欧普和米家小夜灯都嫌暗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欧普和米家小夜灯都嫌暗呢

哈哈
你可以去咸鱼买 8块 4个包邮

网友C:
用电池的那种比较好,自己外挂个锂电池很方便,还省电,用几个月就省下一个灯

网友D:
改电路多麻烦啊,降低亮度直接在LED灯上面贴纸不就行了

网友:
把限流电阻换大点就可以了……

网友E:
那样做,既降低了亮度,又加大了损耗,得不偿失。不如想办法改成RC限流电路好些。

网友:
黑胶带   贴掉1个 2个灯珠

网友:
记号笔   涂掉1个 2个灯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改电路多麻烦啊,降低亮度直接在LED灯上面贴纸不就行了

谢谢,和我想的一样了
我点了点 704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电池的那种比较好,自己外挂个锂电池很方便,还省电,用几个月就省下一个灯 ...

多久充一次电?

网友:
用3000毫安聚合物电池大概2-3个月充电一次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那样做,既降低了亮度,又加大了损耗,得不偿失。不如想办法改成RC限流电路好些。 ...

他这个是阻容降压电路,我有同款。楼主可以考虑减小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他这个是阻容降压电路,我有同款。楼主可以考虑减小电容

都是r,没 有看到c呀

网友G:
这三个电阻是什么阻值的?图片是30万摄像头拍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三个电阻是什么阻值的?图片是30万摄像头拍出来的?

r1 r2 363
r3 331

网友:
那个4脚的芯片好像不单单是整流桥,有型号吗?

网友:
把线路板上的连线切断,用一个两瓦1k的电阻